大家觉得NAZA V2 Xsuper普及版 两个飞控对比

楼主(2013-11-05):
如题,大家觉得NAZA V2 Xsuper普及版 两个飞控对比
例如设置的难易程度,稳定性,飞行控制的优化,扩展性及性价比

网友A:
只玩四轴果断sx

网友:
额,说实话SX没有用过,不好谈比较,
手上有个v1 ,用着还不错。

网友B:
请不要拿“超级差”跟哪吒比!!!没有意思知道吗。

网友C:
沙发太敷衍了吧,,,NazaV2 ,安装跟设置都很简单,当时扩展了狗3云台和iosd,图传,也是四轴,感觉都挺稳的。 看调参软件上说支持9种多轴,不过没见朋友有用Naza飞八轴的。

网友D:
XA冷清的要命...

网友E:
不公平的比較!

网友F:
XA没用过,不好评价,V2在用真的不错

网友G:
我想告诉楼主的事,当我拿到SUPER X的时候立马换了NAZA。。。。

网友H:
在这个版块,好像很少有人喜欢SX,呵呵
楼主还是自己比较一下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不公平的比較!
正解!

网友J:
DJI系列通通出了!现在使用SUPER X!自己想吧!

网友K:
都有优点,比如最明显的飞行上的,naza如果左右旋转掉高然后抽一下,sx的怎么都不会抽。在比如,如果一个20度左右的斜坡起飞,sx估计一半的几率起飞有明显前或后翻的趋势,naza就是在给它加10度的斜坡起飞,依然平稳起飞。比如sx飞的手感肉肉的,naza就是那种相当犀利的。具体比就看你喜欢什么了。

网友:
就像固定翼 总有人争论 到底是A好 还是H好 还是U好 还是APM好 自己用的爽 才是真的好!
价格能承受的了才是真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