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个自适应控制的验证,哪个飞控能做到?

楼主(2013-11-05):
不要求导航功能,能编写控制律就行了,要求能使用MRAC方法。。。。

球大神~~~~!

网友:
apm或者px4都可以吧,自己写控制程序,烧到板子上就行吧,不过估计工作量比较大

楼主:
apm能做么?有没有相关的说明书?

网友:
你自己搜索原理图来看呗?能看懂原理图,懂得单片机,剩下的就是你如何编程了,我认为硬件上APM是没问题的。

网友(2014-01-08):
成都纵横自动化AP系列飞控就是自适应控制的

网友:
自己编控制律的话,看看这个:http://www.uavstar.com/Products/Autopilot/Autopilot_c.htm

网友:
看来要学的东西很多啊

网友A:
可以采用matlba仿真测试,然后生成代码实际试飞,也可以通过硬件在回路把飞控加进去仿真后再试飞,大伙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用APM做吧,估计工作量不小

网友A:
APM恐怕只能做简单的自适应吧,做研究的自适应控制律,我估计会死在里面的,cpu计算性能太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采用matlba仿真测试,然后生成代码实际试飞,也可以通过硬件在回路把飞控加进去仿真后再试飞,大伙都是 ...

你是说半物理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恐怕只能做简单的自适应吧,做研究的自适应控制律,我估计会死在里面的,cpu计算性能太挫了。

顶多做2阶的了

网友B:
智慧蜂飞控  神经元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智慧蜂飞控  神经元控制

那计算量很大的,不用dsp或者带浮点处理器的cpu好像搞不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