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PL8。4010。308DuO

楼主(2013-11-05):
充电器考虑到用电站
这三款充电器电站转换率 怎么样?

网友A:
我只能说双路比单路充电效率高,在外场充电尤为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能说双路比单路充电效率高,在外场充电尤为明显

我意思是问: 同样的电站 分别用于这几个充电器。哪个可充的电池块数更多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意思是问: 同样的电站 分别用于这几个充电器。哪个可充的电池块数更多啊

双路的4010DUO 308DUO充电块数一定比PL8多啊!有人可能说PL8可以用并充板啊!但是双路的4010DUO  308DUO可以分开来充不同S数的电池,PL8最大电流40A如果并充两块电池那一块电池也就分到20A电流,双路的4010DUO 308DUO可以单路充一块电池那每块电池就有40A 30A的充电电流充电效率那个高很明了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路的4010DUO 308DUO充电块数一定比PL8多啊!有人可能说PL8可以用并充板啊!但是双路的4010DUO  308DU ...

这个我知道。
我是想知道同样一个电站供给。哪个转换率更高?也就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
我是想知道同样一个电站供给。哪个转换率更高?也就是

我知道你的意思比如一个充电包用那个充电器可以多充几块电池是吧!

如果你是这个意思的话,这个级别的充电器效率差不多的没必要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你的意思比如一个充电包用那个充电器可以多充几块电池是吧!

如果你是这个意思的话,这个级别 ...

哈哈 就是这个。如果是这样可以选择双路了。 方便。 不过我是8S的电站 看来308B了 貌似也够了。

网友:
你为这个纠结真没啥意义!如果充电器之间能的效率有这么大差距那就别混了。但话说回来,icharger的转换效率是最高的尤其是在大功率上。

网友(2022-02-14):
模友:有没有P L8或者6的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