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池是怎么了?这正常吗?

楼主(2013-11-05):
我的达普5200 6s两块并联飞t960,bb设置3.6报警,结果bb响了马上降落,落地一看,怎么还有3.85,然后我又升空又飞,直到降落下来bb 3.7才换
电池

网友A:
有负载有压降的,如果有负载和没负载电压差比较大,那就是电池大寿以到

网友B:
1.飞机太重!
2.电池太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