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B尾巴调整的愚见,仅供参考

楼主(2013-11-05):
本人飞机是X4Ⅱ,陀螺为MB,尾巴一直调整不好,飞起来软绵绵,钟摆尾巴也会跑。今天折腾一天,终于把尾巴搞定,刹车声很好听,尾巴硬的像一根铁棍。
我写此贴只是想分享下我的经验,供有MB尾巴问题的魔友参考,欢迎批评指正
前提:飞机无明显震动,全部设置正确,尾舵机中立点时尾桨夹有一定夹角,左右行程设置到最大。
MB经常碰到顺时针自旋时,停止会回弹的问题,调旋钮3也无效。现在我来教大家如何来调整MB的尾巴。
MB的3个旋钮,如果不是特殊情况,不要去调整。
一、先保持3号旋钮在默认位置。
二、然后进入参数D选项,调整尾舵锁定感度,默认为红灯,调整到红灯闪烁,感度最小。
三、讲控的感度调整到100
四、飞机通电试飞
然后根据飞机状态调整感度。
第一种情况:***左右打尾舵,如果尾巴有抽搐现象,说明感度高了,慢慢减小感度到尾巴没有抽搐现象。(调整完毕后即为合适的感度)
            然后进行左右自旋,观察是否有回弹或者漂移现象。正常情况是不会有回弹,刹车很稳,定在一个点,声音很好听。如果有回弹或者漂移现象,再调整旋钮3,有回弹就减小旋钮3的值,有漂移就增大旋钮3的值,一次调整一格。
第二种情况:***左右打尾舵,如果尾巴没有抽搐现象,说明感度不够,但是控的感度已经是100了,这时候我们就需要调整MB的参数D,由红色闪烁调整为红灯恒亮,然后再进行情况一的测试。如果还是没有抽搐,继续增大参数D选项的值,直到有抽搐为止。然后再重复第一种情况的调试。

经过以上调试,MB的尾巴会很好飞,尾锁像一根铁棍,赶快去试试吧。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好经验,值得借鉴!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我去试验一下,顶一个!

网友:
顶起 一直被MB尾巴困扰着。

网友:
楼主,我也被尾巴回弹困扰着,可否加qq交流一下?谢谢

网友:
我也被这问题困扰着

网友:
用MB 留个记号

网友:
这种技术贴是必须要顶的!

网友:
其实不管什么陀螺,要想尾巴好,震动必须要减少。

网友:
技术贴一定要顶

网友A(2014-02-24):
受益良多,帮顶!

网友B:
顶!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C(2014-04-10):
楼主这方法好。MB说明书里面就是这样写的,不过没楼主说的有条理。

网友D:
亚拓3GX也一样的顺时针回弹 求解

网友E:
标记一下

网友F(2014-05-24):
我有5台飞机用MB,就按正常设置,尾巴同样锁的像根棍子

网友G:
..........
为啥你这么折腾。。。我MB从小到大都是参数D为高(蓝灯闪烁),
感度X3是40,570是45(用了KBDD 95尾桨,比原厂宽3mm),
旋钮X3是+1格,570+3格
全都杠杠的。。。

网友H:
一直在用这方法调尾巴。。很爽
但是有一点一直拿不准。
是以MB的感度最高为前提
。。还是以控里的感度最高为
前提
。
比如MB D灯红闪+控感度90 还是 D灯红恒亮+控感度30

网友I:
我550的MB感度最高,控上感度100,还是回弹,无语了……两个450一个vbar一个ebar,都锁得像棍子……550排震真伤钱啊,刚换了一对主轴86,碳纤尾拉杆108,不知道震动出在哪了

网友J:
以前我在250上用MB,用了很好的舵机也锁不好,后来连飞机一起卖了。现在飞480,用K8了。MB调整是不太方便,不过调好了应该很不错

网友:
技术贴必须顶

网友(2014-06-24):
标记下,很有用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
楼主,我的mb尾巴就是调不好,能不能和你亲自交流一下。留个电话或qq方便吗,我qq2064001778.

网友(2014-08-08):
试过楼主的方法了。很管用。

对于MB尾巴调试,我也给个我自己的心得。说明书说切换到非锁尾模式,然后悬停,机械调整尾桨角度直到不温飘为止。其实这个尾桨角度。并不是十分的好判断。因为非锁尾模式同样有感度,感度太高也会金鱼尾,感度太低,最大角度也会温飘。不合适的尾桨角度会出现左右不一致的情况,包括回弹和疲软。

我的办法是这样:也是X4II,先保持尾桨夹角为0度(即重叠),舵机机械中立点要求尽量舵机臂与尾管保持垂直。舵机臂长度采用飞机说明书给出的参考值。T8FG控感度锁尾模式悬停38,3D为35,MB参数功能表D选项为红灯恒量(默认的普通感度),设定功能表E选项两边最大行程,3号旋钮保持中间默认。然后试飞。
会发现几种情况:1对尾悬停。如果出现逆时针温飘,则应该收紧1-3圈拉杆,顺时针温飘则相反(不过机会不会出现)直到不温飘。
                        2左右急速打舵,急停。左右不一致,考虑收紧或放松拉杆,每次1或半圈,再试飞。直到左右比较接近(不管是否回弹或者疲软),其实在第一个调好后,基本上不会有大的角度变化就能够保持顺逆一致了。
                        3如果疲软就增加控感度,直到硬朗而无金鱼尾。如果有金鱼尾了,就降低控感度。
                        4再考虑旋钮问题。如果自旋急停之后,会继续往前面溜一小段,就把旋钮3朝着+的方向,扭动1-2格,再试飞。直到找到往前溜与回弹的临界点。
                            这时候比较合适了。不要怕麻烦,每调整一次拉杆,尽量要重新设置行程,免得发生误判和堵转。                        5做几次对尾悬停急速上下,看尾舵补偿是否够,具体用正常值还是反向值,得看飞行情况进行判断,自己尝试。然后就是数值低或者高,建议在机械调试部分如果尾桨角度偏大的,用低值,尾桨角度偏小的,用高值,当然也不是绝对,一切得看飞行状况来决定。

                                               最佳的是顺逆时针自旋速度一致,急停不前溜,不反弹。感度合适的情况下,会听得到嚓擦的爆桨声(不过也要区分尾桨型号)

                    如果几种办法都试过了还是不行。应该考虑一下舵机臂长度问题了。总的来说,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出现硬性手感,应该考虑缩进一孔,如果出现软性手感,应该考虑放长一孔。
                     其实MB尾巴调整的重难点,应该是在尾桨的机械补偿角度。找到合适角度就能够很容易调到自己想要的感觉。

以上仅供参考,祝大家爽飞。

网友:
我的mb尾巴就是调不好,能不能和你亲自交流一下。留个电话或qq方便吗,我qq2064001778

网友:
请问怎么调MB的自旋速率

网友(2014-09-10):
亲~~能不能发一份mb的说明书给我啊~万分感谢~89372987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