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随着四轴越来越重,问个起飞重量的问题~~~

楼主(2013-11-05):
现在用了4个4108S 380KV的,因为机架越来越重....估计以后会超过3KG,真不知道飞着到底合适不~~~~
补充下,单个电机50%油门时候拉力700g,65%油门时候电机拉力980g,100%油门时候2000g,求四轴的安全保守最大起飞重量

网友A:
LZ几轴呀,我四轴就3450G

楼主:
4个4108电机起飞重量在安全高效的前提下最大能多重呢?

网友:
我的450四轴不含电池才810克,带上3S2200电池也才1020克,能飞10分钟呢,下来电池3.7V

网友:
我的四轴也不例外2000多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几轴呀,我四轴就3450G

我八轴3800g,13寸浆的8轴

网友:
真重啊,载重飞机了!

网友B:
请高人推荐一款电机型号,牌子不限。我打算用6轴、6s电池,谢谢!(可以承载3000克以上正常飞行)

网友:
我的六轴600mm 含两轴无刷云台 含狗3 含图传 1540g

楼主:
六轴的话3000多克重量用4108就行了,很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高人推荐一款电机型号,牌子不限。我打算用6轴、6s电池,谢谢!(可以承载3000克以上正常飞行)

我们飞3KG---6KG的用W4822和W4830电动机 ,我们还有飞20KG的多轴就用配置

网友:
X4108四轴起飞3KG以上没问题

楼主:
我试过3KG,没什么问题,就是再高不敢试了,怕不稳定,以前1600G的2212炸了把我搞怕了

网友C:
我也是4108 3kg,心里一样没底。同问

楼主:
带云台和相机3KG?那你的比我的轻点~~~~~~~~~

网友:
呵呵,我想说我四轴450的轴距    玉兔二代飞控带GPS全套,(解放2830KV980+好盈天行者30A+新手1045塑料桨)X4,阿福机架,2208电机的两轴无刷云台,带3000的电池起飞重量1491g了。。。照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4108 3kg,心里一样没底。同问

请问,你4108 3kg,飞行时间多少?我现在用4轴 4822 390,起飞重量2.9kg。心里很不踏实。所以求教。

楼主:
以前重量3000的时候用6s3500的电池飞了10-12分,再高没试过,下来电机温热

网友:
3000多克的xa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