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可以做大螺距丝杠。

楼主(2013-11-05):
简单说明一下,直径8毫米,长度130毫米。螺距15毫米左右。多股,开槽,梯形齿什么的都可以。请联系我232511833.谢谢。

网友A:
是和光驱里的那个样子吗

网友B:
纵切可以干,多大批量?

网友C:
做过导程192的4头螺纹.....

网友D:
丝杆自己做   但螺母是个问题     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和光驱里的那个样子吗

是的朋友,但螺距可能还要大一点能做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过导程192的4头螺纹.....

你能做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纵切可以干,多大批量?

什么叫纵切?我量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丝杆自己做   但螺母是个问题     猜的!

丝杆我也做不出来你能做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能做嘛?

只是做过...没法接活...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丝杆我也做不出来你能做不?

丝杆理论上是可以做,但螺母 不知如何解决

网友:
所谓纵切就是像多刀头自动车床类似,带一条很长送料轨道,自动进料,多刀头围着料杆做车、铣、切、削、打眼、丝扣等工艺按程序一次完成。
如果没量真帮不上您,因为现在一直在干一个手术器械的变螺距丝杆,两年了一直在干,您还是看看有没有类似现成代替品吧!

网友(2015-01-23):
8*16 8*20 10*20 10*10 14*28 16*10 16*16 20*40 16*32 我们有现货,这里不让发广告,哈哈 所以没办法给你说 看我头像吧

网友:
应该有好多的吧,端部也可以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