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问,关于模拟器!!!!!!!!!!!!!!!! ...
新手求问,关于模拟器!!!!!!!!!!!!!!!!!!!!

楼主(2013-11-05):
最近两天练了很久的直升机悬停,用的是G4,飞机飘得很,感觉动一丁点摇杆,飞机就***往哪个侧飞,方向和升降都是这样,总之就是飞机飘飘的,很不稳吧,修正一点都要往修正的方向去,反正就是悬停不下了。飞机也换了很多,就是很飘,这是什么原因呢?还是正常现象?求大神告诉,这悬停练得我很痛苦,两天下来还是一样,谢谢,十分感谢!!!!!!!!!!

楼主:
大神些,求教育

网友A:
这样就对了

网友B:
遥控器校准好了吗

网友C:
飘 才能练手 稳的话还要你来干嘛

网友D:
G4模拟效果很不错,练练就不飘了,上实机也这样

网友E:
楼主坚持一个星期,每次不要练太长时间,半小时即可。一个星期后,你会发现你做到了开始时候觉得不可能的事!
。。。。这就是条件反射的建立过程,很有成就感哦!

网友F:
机子飘着是练陀面反应的。

网友G:
1,电脑显卡跟不上,会感觉非常难控制,换台电脑试试。
2,选大个点飞机试试,至少500级以上的。

网友H:
跟帖问个问题:T8FG+G6 正在练手,连模拟器的时候,控上还要设置油门曲线、螺距曲线吗?
看论坛上有朋友说过,控上直接新建直升机,十字盘设为H-1就可以了,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