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0求助!高手看看这是什么问题!高处晃动厉害!

楼主(2013-11-05):
IPAD mini 2.4G蓝牙地面站 测试 NAZA v1 最新固件 感度165。150。140。 GPS

网友A:
为啥我的狗3+拍摄的时候电流声音特别大啊,你这个貌似没什么电流声啊,还有你这个是不是没有云台啊?

网友A:
最后怎么坠机了,是没电了吗》?

网友B:
请将飞机的感度,调到 170 170 160 160 160 160 再试一下

楼主:
好的 我的是阻尼云台

网友C:
我的F550 ARF 感度 俯仰188 橫滾186 航向角136 垂直186 姿態感度 188 188
供您參考!重點是還是需要自己再調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