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空丢星问题,大家碰到过吗?

楼主(2013-11-05):
前几天飞任务,连着飞2-3天都没有任何问题,在最后3个起落时,先飞了一个正常,落地时12颗星。后又在相距300米的地方,起飞时9颗星,飞起来发现s800在飘,才注意到只有4颗星了,赶紧切姿态降落。当时观察距离一组高压线200米左右,怀疑是这个引起的,于是再远离300米,也就是距高压线600米左右,等到7颗星起飞,往远了飞,大概在距离高压线800米左右的地方,又发现漂移,也只有4颗星,再一次紧急切姿态降落。再地面等了2-3分钟后,才开始从4星变成5颗星,直到7颗星,拔电不敢飞了。

大家在飞行中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吗?

配置:s800+z15g+gh2

网友A:
你好,是否只是在那个场地出现过这种现象?  别的场地飞行是否一切都正常?

网友:
摔机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是否只是在那个场地出现过这种现象?  别的场地飞行是否一切都正常?

别的场地没发现或者没注意这个问题,确实一直用着都停正常,所以问一下大家有没有碰到过。

网友:
谁让你用GPS飞,姿态不行吗?

网友:
高手都是倒立用手动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