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合三极管型号

楼主(2013-11-05):
看到一个电路图纸有两个复合三极管没搞清楚是什么型号,求助高手。

HTI

HTI

网友:
看起来就是两个独立的3级管封装在一起的.相互没有任何关联.给双MOS应该是一样的道理
不知道对不

网友A:
应该只是个双三极管而已,不是复合三极管。这种貌似可以自己随意组合而已吧!~

复合三极管是将两个和更多个晶体管的集电极连在一起,而将第一只晶体管的发射极直接耦合到第二只晶体管的基极,依次连接而成,最后引出E、B、C三个电极。也叫达林顿管,其放大倍数是两者放大倍数的乘积。一般应用于功率放大器、稳压电源电路中。

复合三级管的电路连接
达林顿三极管通常由两个三极管组成,这两个三极管可以是同型号的,也可以是不同型号的;可以是相同功率,也可以是不同功率。无论怎样组合连接,最后所构成的达林顿三极管的放大倍数都是二者放大倍数乘积。

达林顿管电路连接一般有四种接法:即NPN+NPN、PNP+PNP、NPN+PNP、PNP+NP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只是个双三极管而已,不是复合三极管。这种貌似可以自己随意组合而已吧!~

复合三极管是将两个和更多 ...

非常感谢,很有用的知识。能再问下HT1与4C7是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很有用的知识。能再问下HT1与4C7是什么型号。

这个还真不清楚,设计电路没用过这玩意,不过淘宝搜了下复合三极管,都是6条腿的!~

网友B:
我知道型号,电调坏了修过就是这个东东

网友:
简单的电子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型号,电调坏了修过就是这个东东

是什么型号呢?

网友:
拿份走人

网友(2014-09-15):
我也在找 4C7 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