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钱买云台,自己做了个单轴的,终于可以切换平视和俯视了

楼主(2013-11-05):
我可爱的小直机:
最后上视频,画面质量欢迎吐槽,其实我自己看屏幕很清楚,就是录下来之后就不行了,再传到优酷上,更不行了:

楼主:
谁知道为什么画面最右边有一条蓝线,摄像头的问题还是图传,还是电脑上的软件问题?怎么解决啊,谢谢了

楼主:
很多图片无法显示吗?

网友A:
呵呵~不错的diy,省钱又实用方便

网友B:
有点干扰吧 没有启动 画面还行 后来看不成了

网友C:
折腾快乐,有机会我也整个多轴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不错的diy,省钱又实用方便

谢谢大神,我要向你学习,什么都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干扰吧 没有启动 画面还行 后来看不成了

是录像的软件太差了,飞的时候直接对着电脑看,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折腾快乐,有机会我也整个多轴玩。

FPV太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FPV太爽了

对多轴和fpv基本不懂。你这套多少钱呢?是不是要有个显示器,着着显示器飞?

网友D:
支持diy,支持原创
ps,您换个摄像头和图传吧,这么糊的画面飞到宿舍楼,啥也窥不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diy,支持原创
ps,您换个摄像头和图传吧,这么糊的画面飞到宿舍楼,啥也窥不着啊

是啊,不过在飞的时候看的很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多轴和fpv基本不懂。你这套多少钱呢?是不是要有个显示器,着着显示器飞?

我花了1000左右,算是实现FPV最便宜的了,我是用的USB视频采集卡,直接把图传的接收连到电脑上,看着电脑飞的

网友E:
还要改进哟

网友F:
支持DIY 不过干扰太严重

网友G:
楼主  你这是什么图传呢?   能说下型号不  我也做一个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要改进哟

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  你这是什么图传呢?   能说下型号不  我也做一个  呵呵

没有型号,淘宝店主叫谢刚,200mw 5.8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支持DIY 不过干扰太严重

哈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学习了

多谢学习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有型号,淘宝店主叫谢刚,200mw 5.8G的

唉 ··· 我知道了   低功率5.8G  200MW的    我有呢    也是谢刚的    呵呵    不过这个很鸡肋啊     动不动就没信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唉 ··· 我知道了   低功率5.8G  200MW的    我有呢    也是谢刚的    呵呵    不过这个很鸡肋啊     动 ...

我拍出来的视频最右边有一条蓝线,右上角和右下角都是黑的,你是吗

网友I:
图传没必要跟着动吧

网友:
淘宝店叫什么名字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拍出来的视频最右边有一条蓝线,右上角和右下角都是黑的,你是吗

这个  我好像没有    就是时不时就没信号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花了1000左右,算是实现FPV最便宜的了,我是用的USB视频采集卡,直接把图传的接收连到电脑上,看着电脑 ...

电池用多少毫安的?能飞多久?

网友J:
你这取材太方便了

网友K:
图传天线 不该跟着转

网友L:
引用 楼主:
很多图片无法显示吗?

你得四轴配置是什么
500? 电机 电调 飞空 电池 外  挂 摄像重量 续航多少
我也想弄个 但不知道载重情况下的最低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图传没必要跟着动吧

我是做了个木头盒子,把摄像头图传一起放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这取材太方便了

我比较穷

楼主:
引用 网友K:
图传天线 不该跟着转

会不会影响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用多少毫安的?能飞多久?

2200MAH,飞8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M:
支持DIY。

多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得四轴配置是什么
500? 电机 电调 飞空 电池 外  挂 摄像重量 续航多少
我也想弄个 但不知道载重情 ...

400轴距的,电机是XXD2212 1400kv,飞控是2560的简版mwc,电池是蝎子2200mah 30C,摄像重量31g,续航8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录像的软件太差了,飞的时候直接对着电脑看,很清楚

APM有点飘怎么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不会影响信号

肯定会啊  天线 最好 还是固定的  不要跟着转

网友N:
这样也能干扰到呀,果然要质量好的图传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样也能干扰到呀,果然要质量好的图传才行。

是啊啊  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