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Y680升级800

楼主(2013-11-05):
感觉680不爽,求教可以把管子换掉改为800-850轴距么?其余配置全部不变,靠谱么?

网友A:
升级800轴距大了管子又太细。。。航拍够呛,一般飞飞估计没啥问题。

网友B:
750差不多了
完全可以的

网友C:
观望 估计改的太多了 机臂管径 管夹 都要改 重心板也改吧 厚点好

网友D:
FY680是六轴的吧。就是那个999元的是不,怎么感觉不好呢。我还打算上个这个机架呢,搭载naza lite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