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程——更新完成】手机在连接零度wifi模块的同时还能联网的方法

楼主(2013-11-05):
最近入手了X4P,这个观望已久的飞控。(结果坑爹的错过了送电流模块的活动

看到了wifi模块,就想测试一下这个模块的功能,结果却发现了一个令人郁闷无比的问题,手机连接了wifi模块却不能上网!!!

那!手机地面站上的地图还有神马意义飞的时候加载不了咋办,要瞎了的啊

于是折腾心又泛滥了。。。下面开始说明:

首先,你的手机得有wifi热点功能:
  如图:网络分享和便携式热点

然后,打开便携式wifi热点

这时候,你的手机就能一边联网,一边作为热点发送网络了。

打开零度的wifi配置软件

选择AP模式

按下Apply来执行。
图里画红线的部分即这个wifi模块的默认IP:

现在,进入到第二大步骤:设置wifi模块

打开电脑,用无线连接零度的wifi模块;

打开浏览器,在地址栏输入:192.168.1.254(一般情况都是这个地址)

弹出如下图的页面:

输入用户名:admin   密码:admin

登录进配置页面:

今天因模块没带回家,先写到这里,明天继续补全,如果以上内容能帮助到各位模友,真是万分荣幸!
谢谢理解!

今天继续补全:

进入设置页面以后,在首页下半部分,按下图红线设置,设置完以后记得按apply来保存:

然后进入advance,按红线设置后同样要按apply保存:

也如下图红线部分设置:

再进入wifi wizard,从这里开始,设置和图中一致即可:

1、下图有一个地方需要注意,就是SSID部分,这里填写要连接的手机wifi的SSID(即手机wifi的名字):

2、按图示选择AES:

3、输入手机wifi的连接密码:

4、这个页面保持默认就行:

5、至此配置就ok了,点击accept即可:

现在查看手机,就可以看到wifi模块已经接入手机了:

至此,手机就可以既连接wifi模块又可以联网刷地图了~~流量足够的朋友可以试试哟~~

楼主:
各位,如果觉得有用,请不要沉了它,让大家都能看到~~今后会继续写用第三方电台增加地面站通信距离的帖

网友A:
这个不错,不知道那种DIY版的WIFI模块能这样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错,不知道那种DIY版的WIFI模块能这样用不

没试过DIY版的,如果用的是通用的wifi发射模块应该可以

网友B:
好复杂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复杂的说

呃,其实还好,明天更新完了就可以实践了,其实不复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复杂的说

灌水的娃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灌水的娃

你不是一样的哦 说锤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呃,其实还好,明天更新完了就可以实践了,其实不复杂

学习了

网友D:
感謝大大 熱心相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謝大大 熱心相助

应该的,这种东西应该分享出来

网友E:
今天因模块没带回家,先写到这里,明天继续补全,
好东西,可惜今晚要睡不着了

网友F:
地图不需要 一直都有网的    可以 在家就 在地面站 下载好 飞场的地图 (YS 地面站有这个功能) 到 外场 开不 开 网络都没有所谓 还节约流量。

网友G:
但是临时下的地图都在缓存里,每次外出前都要下,很不方便,期待零度地面站的预存地图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今天因模块没带回家,先写到这里,明天继续补全,
好东西,可惜今晚要睡不着了

写完了,泡泡老师来指点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但是临时下的地图都在缓存里,每次外出前都要下,很不方便,期待零度地面站的预存地图功能

更新好了哟~~预存地图怎么说呢,占的存储空间要大好多的啊,而且还要定期更新,也不是那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地图不需要 一直都有网的    可以 在家就 在地面站 下载好 飞场的地图 (YS 地面站有这个功能) 到 外场 开 ...

这就是图个使用方便嘛~每次飞还要预加载,就不是那么自由了~~

网友H:
经典,顶!
其实就是用手机代替路由哈,这样手机电怕是不经用哟,买个3G便携WIFI路由代替。

网友:
不错 高手在民间  期待第三方电台增加地面站通信距离的帖

网友I:
写的不错,值得鼓励,只是呢,你在为什么需要进入WIFI的后台,你需要告诉玩家。
现在的智能手机可以建立热点,但是手机的IP段确实192.168.43.1. 而WIFI的默认IP地址是192.168.1.254.
所以。。。。。

楼主:
引用 网友I:
写的不错,值得鼓励,只是呢,你在为什么需要进入WIFI的后台,你需要告诉玩家。
现在的智能手机可以建立热 ...

你懂的啦,零度的这个wifi模块默认是192.168.1.XX,而且默认不打开DHCP,所以就不能跳到43段啦,所以要改后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经典,顶!
其实就是用手机代替路由哈,这样手机电怕是不经用哟,买个3G便携WIFI路由代替。

3G路由又要花钱了呀

网友:
管理员果断加精置顶吧

网友J:
路由模式呢  能改吗

网友K:
我没这样设置,但我手机依然可以连接WIFI模块,并且同时上网啊?难道是RP问题?

网友L:
非常nb的教学贴,过会试验一下。
感谢lz。

网友M:
一直用3g路由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没这样设置,但我手机依然可以连接WIFI模块,并且同时上网啊?难道是RP问题?

什么手机?好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一直用3g路由的飘过

有钱淫~~~

楼主:
引用 网友L:
非常nb的教学贴,过会试验一下。
感谢lz。

从朋友那里也弄了几个wifi测试了一下,红色led灯版本的貌似能连进手机,但没有数据,蓝色led版本的能正常传输,不知道什么原因还

楼主:
引用 网友J:
路由模式呢  能改吗

路由模式貌似不行的说

网友M:

引用 楼主:
有钱淫~~~

南神卡每月20元不限流量喔〜

楼主:
引用 网友M:
南神卡每月20元不限流量喔〜

不错,值得推荐

网友N(2013-12-07):
现在这样的好贴不多了啊,顶一个!至今还有一个疑问:连网问题解决了,但是谷歌地图在国内是有人为误差的,一直没搞懂如何缓存正确的地图?

楼主:
引用 网友N:
现在这样的好贴不多了啊,顶一个!至今还有一个疑问:连网问题解决了,但是谷歌地图在国内是有人为误差的, ...

零度地面站里的地图没发现有误差,谷歌官方的地图app也没有误差,这些都是有人为修正的

网友O:
引用 楼主:
各位,如果觉得有用,请不要沉了它,让大家都能看到~~今后会继续写用第三方电台增加地面站通信距离的帖

我一直在等零度的X4P用户分享用第三方电台增加地面站通信距离的帖子。这个问题解决了,就要下手入X4P的控了。BTW:还有什么促销活动啊?记得通知一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一直在等零度的X4P用户分享用第三方电台增加地面站通信距离的帖子。这个问题解决了,就要下手入X4P的控 ...

写了,然后被零度移走了: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1075

什么促销活动?呃。。。我不是商家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