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c好还是碳纤桨好?

楼主(2013-11-05):
最近用gfan的 发现严重不平衡。调了下还是震动大啊 手里一堆apc1047不知道和1147比差别多大?
x650v2216kv800

网友:
各有各的好处 和用处

网友:
你这个上将是怎么来的

网友A:
13寸以下的用APC塑料桨就行,好的碳桨太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3寸以下的用APC塑料桨就行,好的碳桨太贵。

不贵呀,我现在用的13、14寸碳浆40元1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贵呀,我现在用的13、14寸碳浆40元1对

好碳桨贵…………我现在用的也是50一对儿的那种碳桨1447和1238,虽然硬度和重量很好,但是买来之后得做平衡,而且两边的桨面高度略有差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碳桨贵…………我现在用的也是50一对儿的那种碳桨1447和1238,虽然硬度和重量很好,但是买来之后得做平 ...

请教怎么做平衡?有教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教怎么做平衡?有教程吗?

30块钱买个做桨平衡用的磁悬浮架子,然后往重量轻的那片桨上贴胶带就OK了

网友D:
V2216电机用APC1147桨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块钱买个做桨平衡用的磁悬浮架子,然后往重量轻的那片桨上贴胶带就OK了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V2216电机用APC1147桨好

之前一直是apc1045,后来觉得效率低,但是还没买1147  不知道碳桨如何 效率会不会更高呢

网友:
还是喜欢碳桨更多一些

网友:
APC比碳桨好

网友:
14寸以下用APC 14寸以上用碳桨吧 准没错

网友:
各有各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