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抖动大家来帮我诊断下

楼主(2013-11-05):
450有副翼的老机子 之前振动正常 在飞的时候大齿蹦了一个 后换了个大齿 振动变大 尾巴晃的厉害 都有重影了  之后换了主轴 主轴轴承 电机轴和轴承,还是震的厉害 不开3D还好些,一开3D 就振动大的不行,调大桨双桨 发现出双桨振动还小些 把双桨调没了振动还上来了 大桨也换新的了 实在是抓狂

送张射桨的图

网友:
去掉大桨,检查尾部振动情况,然后再回来报告。

楼主:
皮带 尾桨 尾轴都换过了

网友A:
看下尾前传动齿有没坏。。断几齿就会这样。。也能飞。。我就出现过这样的

网友:
我也来张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尾前传动齿有没坏。。断几齿就会这样。。也能飞。。我就出现过这样的

没断

网友:
排除法上吧 一步一步上东西 看上到哪个配件的时候震动大增了

网友:
不懂来看回复的,,

网友B:
请问各位射桨的 你们的桨都射到哪里去了?? 还有楼主是在不行就抖拆了 一个一个检查 没问题在重新装

网友C:
看看横轴是不是松了

网友:
检查一下单项轴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问各位射桨的 你们的桨都射到哪里去了?? 还有楼主是在不行就抖拆了 一个一个检查 没问题在重新装

搞不懂,为什么会射桨呢?我咋从来没遇上过?我只遇上过尾桨射桨。不过我用的都是玻纤桨,从不用木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搞不懂,为什么会射桨呢?我咋从来没遇上过?我只遇上过尾桨射桨。不过我用的都是玻纤桨,从不用木桨的。 ...

多半是因为振动过大导致横轴螺丝断裂或者松脱。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多半是因为振动过大导致横轴螺丝断裂或者松脱。

我擦,我对于横轴螺丝是非常信任的,我调双桨都是左手拿着450,右手推油门,然后眼睛和桨盘保持一个平面直接看的,什么保护都没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擦,我对于横轴螺丝是非常信任的,我调双桨都是左手拿着450,右手推油门,然后眼睛和桨盘保持一个平面直 ...

带头盔啊 一定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擦,我对于横轴螺丝是非常信任的,我调双桨都是左手拿着450,右手推油门,然后眼睛和桨盘保持一个平面直 ...

只能说你的命大啊,呵呵~还是要注意点的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擦,我对于横轴螺丝是非常信任的,我调双桨都是左手拿着450,右手推油门,然后眼睛和桨盘保持一个平面直 ...

给你看几个照片 看你以后还敢手拿着吗!看后表个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你看几个照片 看你以后还敢手拿着吗!看后表个态啊

知道了,以后再戴个护目镜。

网友F:
大齿你是不是换的别的厂家的。。看看是不是不兼容

网友G:
图片触目惊心。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

网友H:
安全第一

网友I:
我射桨 连着射两付 那种烤漆木桨 之后只用碳纤的

网友J:
最后那图片是直机造成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C:
看看横轴是不是松了
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