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请进,IOSD2出问题了

楼主(2013-11-05):
我今天升级A2飞控为2.0固件,一切正常,但是开机后显示屏里IOSD的参数显示不正常了,基本没有信息,只有中间的水平姿态线第一张图是姿态模式
更新:今天回去重新插电居然好了,什么参数都有而且很清楚,1.0时候的几个参数不清楚的问题也好了,好奇怪!

第二张图是手动和GPS模式,基本一样的,没变化,其他什么参数也没有,没声A2 2.0版本的时候都有参数的,奇怪了,请问什么问题?

网友:
不懂路过!!!!!!呼叫dji的技术吧

网友:
IOSD貌似也要升吧

网友:
OSD也要升级

楼主:
已经是最新的了

网友:
你好,你先试将A2 固件版本降回去,看iosd 是否可以显示正常

网友:
闲麻烦,目前还未升级!
不知道升级后是不是也这样。。。

网友:
同樣問題,,全新A2 ,升级後,試飛其他一切正常,但IOS2 出同樣問題,怎樣解決..?

网友:
另LED  無升級1.10  .每次升級後,,圖升級完成,,,但重新上電後,又表示要再升級..

网友A:
另請問A2 怎樣把固件版本降回去....thx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請問A2 怎樣把固件版本降回去....thx

用1.0的调参降

网友:
請問1.0的调参裹面,只有2.0固件,,沒有指支樣降回1.0固件,,請指教怎樣調..謝謝

网友:
已降回1.0..謝謝

网友:
A2的USB口是可以供电的哦,升级后断电重启一定要记得将USB线也拔掉,否则断电不彻底哦
不知道lz的问题是不是这么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