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特威AL30A无刷电调怎么了

楼主(2013-11-05):
上周淘宝上看中了一款水机北极星,选购了新西达2212电机+中特威AL30A无刷电调套装,水机要求把电调用704胶水作防水处理,把原装电调上的散热片和硅胶撕下来,再贴上硅胶和飞机套材附带的散热片,生怕硅胶和散热片不牢靠,就在MOS管和散热片及硅胶上面涂了一点704防水胶,昨天几次测试感觉动力很好,电调的正反面只有温热(中油门两三分钟),晚上咨询卖飞机的店家,老板说一定要把散热片重新取下,把704防水胶去除干净在贴上,不然会影响散热,我跟他说上午测试还好,可不放心就用手术刀插入散热片下面慢慢去除早已凝固的胶水,后来感觉不好弄就没搞了,继续涂上704,今晚飞机主体粘结基本完成,装上电调和电池测试,刚开始电机运转正常,大概十几秒后电机猛地抖动了一下就不转了,拔下电池后又接上,电机发出滴滴声,推油门运转正常,一会儿有抖动了,拔电池模电调温度很高,第三次插上电池电机就不响了,电调烫手,拔电池,彻底去除防水胶露出电调的MOS管,已经烧了一个飞机还没上天就

楼主:
请高手道明烧电调的原因郁闷啊

楼主:
我现在怀疑是昨晚用刀子插到散热片下面撬的时候,可能把那个散热硅胶和MOS管撬分离了,导致散热片没有和烧掉的那个MOS管充分接触,最后这个管子不能充分散热导致烧掉,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还有一种可能是刀子把MOS管附近的贴片元件碰坏了,如真是这样还不如不听那个老板的话就好了,因为之前测试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急待高手解释

楼主:
还想问这种管子好买吗

网友:
是不是你用刀的时候不小心啊

网友:
30a的背面mos管这么少?

网友A:
704只适合做密封,不适合做散热。有专门的散热硅橡胶,不要用混了

网友:
很明显就是不听卖家说,芯片过热烧了,散热片一定要和芯片紧密接触不能有空隙还要涂散热硅脂,不是你的704

网友:
是MOS管坏了哈,我也是ZTW的 你重新买的时候建议买大点的电调40-50A的 电调压力就不会那么大,温度没那么高
注意的是不能一直满油门,

网友B:
扔过来帮你收了,或者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扔过来帮你收了,或者修复。。

怎么个收法

网友(2014-02-28):
这种管子多得是,上某宝看看吧。。。是IR厂的LR8726  N沟道的,86A,有烙铁就可以更换,焊接功夫技术要好,我是用热风枪换的,一吹搞定。。

网友(2014-04-11):
我觉得老板说的有道理,电调做防水换散热片时重新贴上硅胶和飞机套材附带的散热片后再在散热片边缘及整个电调板涂满704即可(散热片上面不要涂以利散热)

网友C:
我与你做的北极星差不多是KT板的,也是你说的这过程。只是把涂好704的电调放在飞机背上,即飞机外面。用过3S4S2200电池,至今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与你做的北极星差不多是KT板的,也是你说的这过程。只是把涂好704的电调放在飞机背上,即飞机外面。用过3 ...

网友D(2014-05-12):
引用 网友A:
704只适合做密封,不适合做散热。有专门的散热硅橡胶,不要用混了

求教,用什么既散热又防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教,用什么既散热又防水

好像有一种专用的散热硅橡胶

网友(2014-07-09):
我也有同样问题,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