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 MR 修正方向什么改?????

楼主(2013-11-05):
朋友买了个亚拓到手飞,陀螺是3GX MR  ,换了215舵机以后修正方向就反了,用的是亚拓T6控,把通道设反了也没有用,整了一晚不行啊。。。。。。。。。大家有没有懂的???谢谢了

楼主:
把通道全部设正,换回原厂舵机又可以了,怎么那么坑爹?????

网友A:
官网有PDF说明书公开下载的,你可以去下了试下,MR使用H-1的十字盘模式,不是CCPM模式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网有PDF说明书公开下载的,你可以去下了试下,MR使用H-1的十字盘模式,不是CCPM模式噢

已经把说明书看了N遍了,就是找不到可以改修正方向的,郁闷了。。斜盘是用H~1没有错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B:
LZ
舵機與3GX MRS連接通道是接對了?
亞拓的舵機規格與系數都與FUTABA相同
一般正常的舵機運做方向都是相同的,不應該修正反向
請再確認接線的部份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舵機與3GX MRS連接通道是接對了?
亞拓的舵機規格與系數都與FUTABA相同

接线对的,右边副翼第一通道,左边螺距第三通道,后面升级2通道。我换的是KST215运动方向刚好和原装舵机相反

网友B:
LZ
另外一種方式就是改變3GX MRS的置放方向
或者更改成其他機型

网友C:
面板朝下阵脚朝机尾安装 不是的话 改过来应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面板朝下阵脚朝机尾安装 不是的话 改过来应该就好了

按原来的方法安装不行,后来把天线向后面板朝下解决了,试飞了一下,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另外一種方式就是改變3GX MRS的置放方向
或者更改成其他機型

按原来的方法安装不行,后来把天线向后面板朝下解决了,试飞了一下,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