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rSky兼容接收机TFR8SB有谁用过的指点一下如何实现B模式

楼主(2013-11-06):
入手了一个 FrSky TFR8SB 8通道 FUTABA FASST兼容接收机,说明书上显示可以实现模式B,但是我怎么搞都实现不了,向厂家咨询也没人理我,请教一下用过此款接收机的模友,如何才能实现呢?
我用的是T8FG+6208,为得是实现14通道,目前通道不够用!谢谢了!

网友A:
这个接收我有好几个,但没这么用过,按照你发的说明书设置不好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接收我有好几个,但没这么用过,按照你发的说明书设置不好使吗?

是的,设置不了B模式,A模式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设置不了B模式,A模式没问题

我明天有空试试,听说过以前也有人想这么弄,也一致弄不成功

网友:
楼主截图中的说明是指用接收机设置S.bus舵机通道的方法

网友:
这个接收机不支持PWM输出9-16通道的说

网友(2013-12-11):
这事真行。有个帖子说过。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6917&highlight=s.bu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接收我有好几个,但没这么用过,按照你发的说明书设置不好使吗?

请问您的接收能出一个俺吗?

网友B:
关于这个问题 我还早就问过  厂家啦  那个b模式是 要 s.bus的 舵机支持的    你要 设置出 另外的通道要用  那款不带 subs  输出的  接收机  同过跳线  设置 成  9-14的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这个问题 我还早就问过  厂家啦  那个b模式是 要 s.bus的 舵机支持的    你要 设置出 另外的通道要用   ...

哪款?具体怎么做呢?求指点!

网友(2014-01-26):
没问题啊,短接sb和rssi,然后上电,然后按住按钮3秒放手,可以切换红灯闪或绿灯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