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来求助

楼主(2013-11-06):
最近喜欢上了四轴,想问下电机用什么好?要f4006还是2212?F4006可以支持多少S的电池?还有要配什么电调?真心求各位大侠帮忙。。。(电机电调最好在80以下一个,本人学生党)

网友A:
你先说你是什么飞控  根据飞控选择配置  还有就是 电机选择朗宇2212  1000左右的  电调选择好盈20A或30A  都是80以下的中配   新手飞 不挂云台和狗  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说你是什么飞控  根据飞控选择配置  还有就是 电机选择朗宇2212  1000左右的  电调选择好盈20A或30A  都 ...

飞控。想入手玉兔2或者是NAZA LIT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先说你是什么飞控  根据飞控选择配置  还有就是 电机选择朗宇2212  1000左右的  电调选择好盈20A或30A  都 ...

你好 根据飞空选配置?这个有什么标准和参考吗
我想用ffmmc10飞空  x2216电机 飞腾30a电调 apc1147浆可以吗
对了 电池的选择我不太明白 3s 4s 6s都可以用吗?电压不一样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 根据飞空选配置?这个有什么标准和参考吗
我想用ffmmc10飞空  x2216电机 飞腾30a电调 apc1147浆可 ...

飞控  个人觉得用哪吒  LITE的 电机的话   选择朗宇的2212  浆一般你问店家 他会给你最合适的桨 电池的话 1S 是3.7V  以此类推  2S  7.43S11.1一般用3S的刚好  如果需要暴力飞行的话可以选择4S 或6S  具体看你的电调和飞控最大支持几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飞控  个人觉得用哪吒  LITE的 电机的话   选择朗宇的2212  浆一般你问店家 他会给你最合适的桨 电池的话 ...

2212感觉拉力不太强 本人想装个手机啥的玩个小航拍(所以感觉2216不错)
你说看电调和飞空支持几个s的电池,怎么看?是注明在电调和飞空上!还是说需要咨询店家或者从哪里可以查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12感觉拉力不太强 本人想装个手机啥的玩个小航拍(所以感觉2216不错)
你说看电调和飞空支持几个s的电 ...

或者可以用郎宇2216,电调一般都是2-6s,详细可以问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