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忙 4轴 都有哪些部件 想自己装个

楼主(2013-11-06):
目前我玩直升机480  , 控用的天7 控。加个接收可以飞 4轴吗?  我就见图片,4轴 有4个 无刷电机 ,和电调 桨。 然后用不用陀螺仪啊。线的接法。那前进,后退是怎样实现的。飞控暂时不入,就想弄个新鲜感,飞起来,时间长点也行,在家里飞下,直升机在家飞有点危险。想用3S 电机和电调,那样我就可以飞直升机的电池 飞4轴玩,大家给个意见。机架不用了,我自己做个。弄个经济的就行,或者是几百元收几个电机 ,电调  来自己装。还差什么 能飞起来,不要飞控。 还有 要不要练习模拟器。 直升机我到是飞航线很熟了。

网友A:
首先  没飞控没法起飞   其次不同的飞控接线不同  然后  四轴也需要接收机 你的天7的就行  四轴的各种动作都是通过电机差速实现的   电池的话 你的直机用的电池是3S 2200的吧?  或者是4S   这些都可以用在四轴上的

网友B:
如1楼所说,飞控是必需的。接线的话按照接收器连飞控接收端,飞控输出端按轴数输出到电调;具体接的端口就要看用的飞控了。另外对于多 轴有对电机编号安装正反桨,各家飞控定义的顺序不一定相同具体要以参考飞控说明。
遥控要使用固定翼模式;有直机飞行基础的话,多 轴飞行没问题。

网友:
学习了,飞控是大脑

网友:
四轴 配置  飞控 机架 电调 电机 正反浆 电池 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  没飞控没法起飞   其次不同的飞控接线不同  然后  四轴也需要接收机 你的天7的就行  四轴的各种动作都 ...

恩,一般的飞控贵吗? 4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1楼所说,飞控是必需的。接线的话按照接收器连飞控接收端,飞控输出端按轴数输出到电调;具体接的端口就要 ...

恩,好的, 意思就是 ,电调接飞控,接收机机接飞控, 电池也接飞控是吧,

网友C:
楼主电直玩那么好,飞控要最便宜的KK也行了吧,KK飞控就8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电直玩那么好,飞控要最便宜的KK也行了吧,KK飞控就80左右

飞控80啊,可以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一般的飞控贵吗? 4轴的。

玩电值都利索
那就买个kk的50多元的飞空就可以了 哇哈哈
然后就是 ff(mmc10)170
再上就是兔子 200来元
往上 就是mwc  apm  naza啥的了
呵呵 我也新手 还没弄飞机呢
在网上潜水学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一般的飞控贵吗? 4轴的。

我还是建议楼主上大疆的东西,本人绝不是大疆的拖,只是以前飞玉兔1,现在是NAZALITE个人觉得NAZA还是灰常稳的,一平米,可以起降,室内飞,基本不打方向舵,以后玩熟了,航拍之类的,naza也是可以胜任的

网友:
我还是建议楼主上大疆的东西,本人绝不是大疆的拖,只是以前飞玉兔1,现在是NAZALITE个人觉得NAZA还是灰常稳的,一平米,可以起降,室内飞,基本不打方向舵,以后玩熟了,航拍之类的,naza也是可以胜任的

网友:
刚电脑故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好的, 意思就是 ,电调接飞控,接收机机接飞控, 电池也接飞控是吧,

电池用分电板分别接各个电调电源输入,电调信号线接飞控相应输出端口。飞控一般用的是5V的电可以直接用电调BEC供电,或者用UBEC之类的单独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