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请教大疆技术支持

楼主(2013-11-06):
发表于 2013-10-29 15:49:21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 取消回复通知 我用jrx11控,WKM飞控,开控后加电掰杆后电机不转,重试接收机指示闪一下就灭掉,反复几次掰杆不转。十分钟上楼重试一切恢复正常,电机转动正常。请您指教。

收藏0 评分 邀请 .

5iMX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 论坛注意事项

【论坛发帖规则】
回复 编辑
.

DJI技术支持3 DJI技术支持3 当前离线 .

VIP商家

注册时间2013-4-26精华0主题0.串个门加好友打招呼发消息. 沙发

网友A:
1.遥控器,遥控器微调是否有动过?
2.连调参,看遥感对应的滑块是否能实时反映,是否有延时、间断。跳舵的现象。
3.确定接收机是可以正常工作。

回复 评分 举报
.

旁观者006 旁观者006 当前在线 .

列兵

列兵, 积分 97, 距离下一级还需 3 积分
注册时间2013-5-17精华0主题6. 3楼
发表于 2013-11-5 13:11:02 |只看该作者 DJI技术支持3 发表于 2013-10-29 16:04
你好,请按以下几种方法检查
1.遥控器,遥控器微调是否有动过?
2.连调参,看遥感对应的滑块是否能实时反 ...
您好!感谢您的指导,按您的三条检测都正常。在原场地(网球场内一年前曾常在此飞,从未发生异常,见视频,)掰杆后电机启动,加油电机加速,几十秒后接收机灭,收油失控无法断电,幸好还没起飞,怕浆伤到自己,直到电耗完才断电(需要说明一点:此次飞没安装GPS和LED,在网球场外飞一切正常)。回家检测一切正常,拆掉螺旋桨回到网球场再试,故障重现,立刻拿到网球场外试一切正常。请您指教。以上所有过程都是在“姿态模式”下进行的。
我用jrx11控,WKM飞控,开控后加电掰杆后电机不转,重试接收机指示闪一下就灭掉,反复几次掰杆不转。十分钟上楼重试一切恢复正常,电机转动正常。请您指教。

收藏0 评分 邀请 .

5iMX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 论坛注意事项

【论坛发帖规则】
回复 编辑
.

DJI技术支持3 DJI技术支持3 当前离线 .

VIP商家

注册时间2013-4-26精华0主题0.串个门加好友打招呼发消息. 沙发

网友A:
1.遥控器,遥控器微调是否有动过?
2.连调参,看遥感对应的滑块是否能实时反映,是否有延时、间断。跳舵的现象。
3.确定接收机是可以正常工作。

回复 评分 举报
.

旁观者006 旁观者006 当前在线 .

列兵

列兵, 积分 97, 距离下一级还需 3 积分
注册时间2013-5-17精华0主题6. 3楼
发表于 2013-11-5 13:11:02 |只看该作者 DJI技术支持3 发表于 2013-10-29 16:04
你好,请按以下几种方法检查
1.遥控器,遥控器微调是否有动过?
2.连调参,看遥感对应的滑块是否能实时反 ...
您好!感谢您的指导,按您的三条检测都正常。在原场地(网球场内一年前曾常在此飞,从未发生异常,见视频,)掰杆后电机启动,加油电机加速,几十秒后接收机灭,收油失控无法断电,幸好还没起飞,怕浆伤到自己,直到电耗完才断电(需要说明一点:此次飞没安装GPS和LED,在网球场外飞一切正常)。回家检测一切正常,拆掉螺旋桨回到网球场再试,故障重现,立刻拿到网球场外试一切正常。请您指教。以上所有过程都是在“姿态模式”下进行的。

【论坛支持大图片上传,从此不再需要缩小图片!】

网友:
楼主的帖子看得直发晕......
好好编辑一下吧
人家DJI的技术人员也挺忙的

网友:
本来想看看是啥问题,结果看了半天没看懂

网友:
是否有别的接收机可以跟换使用?   你说掰杆无法启动的时候,接收机指示灯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