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0C内置双高频头终极改装贴

楼主(2013-11-06):
本人一直在用FUTABA 10CHG遥控器,虽然近几年陆续出了很多新款遥控器,但10C大方有棱角的外观,优异的操控性能,使其在模友中仍大量使用。我手里这款型号为10CHG,为板载2.4G FASST版本,但强大的10C一直与72兆FPV无缘,每次玩72兆时,还得带上天地飞72M,很不方便。我一直想把72M模块内置在遥控器里,采用开关切换,这样出去飞任何一种机型,带一个遥控器就可以了。对于如何改,网上没有现成资料,特别是CHG版本的,不像CHP可更换高频头版本那样自带PCM和PPM,而且网上很多人都说2.4G不可换高频头的10C不支持PPM。但我不相信,因为所有的版本都支持模拟器,也就是说肯定有PPM标准信号输出,既然有标准PPM信号输出,那就支持PPM72兆高频头。不能光想不做,要想实现,必须要动手亲自改装才行。所有花了200元买到一个原装FUTABA 72M高频头,开始了如下改装(见图)。
改装结果果然在我意料之中,具体结果如下:
1、内置的72M高频头,可以正常工作,我使用的日冠二次变频接收机可以正常受控制;
2、关于模型的选择。因为72M大多是FPV,在10CHG菜单里选择固定翼,工作模式选择2.4/10CH(也只能选择这个,因为CHG没有PPM/PCM选项,不用管它,这时的高频头只要有PPM信号给他,他就可以工作,至于什么FASST/PCM,只是高频头工作方式而已)。
存在及需要解决的问题:
1、当切换到72M并开机时,开机声音稍长,而且右上角出现ERROR,不用管他,这时72兆工作是正常的。具体如何会告警,估计是检测不到高频头反馈的信号,这时处理器会发出错误告警。如果有哪位大侠会作深入分析的,可以给出解决办法;
2、在安装过程中,我把72m模块射频等控制线接到了板上的信号灯输入点上,但在72M工作状态下,遥控器面板上最右面的那个射频指示灯不亮。

虽然有两处小问题,但72M是正常工作的,而且可以72M/2.4G随意切换,方便多了。下面准备制作72M软鞭状天线,再把72M天线底座固定在后板上就可以了。

网友:
敢于动手,不错。。帮顶啊

网友:
这个要收藏,顺便做个沙发。

网友:
72M天线怎么安装的

网友:
好控,爱控。。。我的控都9年了。。。FUTABA FF9 很稳。。。不要追星

网友:
技术贴要留名 因为我也是用这个控

网友:
这个要留着,收藏了

网友:
天九II是不是也可以依葫芦画瓢

网友:
留名,我也是10CG,被商家忽悠了,没买到CHP

网友:
距离有多元

网友A:
好贴·····学习了··目前有10CG,不知道10HG和10HP还有10CG有什么不同,难道就仅仅是油门的顺滑度???

网友:
顶楼主,买了10CHP,早见此贴就买10CG了,便宜不少啊
如果能找Futaba厂家把固件刷成CHP两个问题就轻松加愉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贴·····学习了··目前有10CG,不知道10HG和10HP还有10CG有什么不同,难道就仅仅是油门的顺滑度?? ...

大致看看说明书,10C共分6个型号:10CAP/10CHP/10CP/
10CAG/10CHG/10CG

有G表示2.4G一体高频头,如本帖所表达,常规不可更换TP-FM高频头

带A的(说明书原文,已译):
发射机的特征之一是固定翼机的开关布局一目了然,教练开关在左边(制式2),并有一个带棘轮的油门操纵杆,将操纵方向舵时误触油门的几率减到最小。默认为固定翼(ACRO)模式

带H的(说明书原文,已译):
发射机特征之一是直升机的开关布局一目了然,油门加速(idle-up)和油门锁定(throttle hold)开关分别在左右两边,一个光滑无弹簧的油门可实现完美的悬停。默认设置为直升机( HELI)(H-1倾斜盘类型)模式。

没细读,不知别处是否还有区别,知道的朋友发出来大家了解一下

网友:
强烈支持
,没看之前先顶。

网友:
楼主,你把那个指示灯接到2.4G高频头上了是不是电源切换后没电了,这个指示灯好像是+5v或者+3.3v。你测一下。

网友:
幸好我的10C可以插高频头,不要这么改的乱七八糟的

网友:
樓上說得對,如果選10CAP/10CHP/10CP 是可以更換高頻頭的,不需要花時間改裝,不過愛玩電子的又當別論.

楼主:
关于72M模式下射频指示灯不亮,我对2.4G发射模块的射频灯指示接口作了测量,在发射时是3V。而且该接口与天线输出接口通过三极管组合电路相连,估计需要增加这块激发电路,才能使指示灯点亮。

楼主:
谁有10C发射部分的电路图的?

楼主:
找到一个这个电路,看看增加一个47K电阻看能否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