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9II的“奇葩”功能,有天9II的需要注意

楼主(2013-11-06):
周末模友用天9II炸了FMS F4U,说是失控了,事后分析他提及天九II的教练开关打上2秒后会关闭发射(RF灯熄灭),大惊啊,开始我还不信,怎么会设置一个除电源键以外的关控开关呢......后来另一台天9II测试后确认。

虽说这个开关误按上2秒并不是容易出现的,但这设计是啥功能呢?

这哥们就是因为紧张,误碰到这开关2秒导致失控.......

网友A:
看来楼主没用过教练线,呵呵。。。。

网友:
有点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没用过教练线,呵呵。。。。

确实没用过,但不是教练模式哦..... 他在飞行时也没用教练线。

我用的天7 ,只有在教练模式教练开关才会有用。不在教练模式教练开关就是7通道的控制开关。

而且打开教练开关并不等于关了教练控的发射啊,只是改用学生控的信号来发射。

网友B:
没听说过,也没碰见过啊。用天9好长时间了。哪个开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听说过,也没碰见过啊。用天9好长时间了。哪个开关啊?

最右边的长柄开关

网友C:
你自己的问题!你动那个开关做甚么?

网友:
关注下~~还没注意到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自己的问题!你动那个开关做甚么?

这个开关确实不容易碰到,而且还是复位开关,只是不理解天地飞为啥要搞个这玩意,那位炸鸡的模友也是持控的手较靠上方,降落时一紧张手指就碰到了,还用上了劲

网友:
教练开关

网友:
这个我早就知道了! 天9II刚到手时我就试了教练开关在各种模式下的作用! 就发现在飞行模式时打住教练开关几秒就会关高频头(指示灯灭)!放开后正常!不过我觉得问题不大(对我来说误触几乎等于零)
因为这个开关是自复位的!在不经意的时候你能按住2秒吗?    还是要请教一下天地飞MM吧! <<教练开关在飞行模式下的作用>>

网友:
我也是用天9的,从来都不会碰到教练开关的,应该是飞手太紧张操作错误造成的,与天地飞的教练开关没有关系的吧,进口遥控器也有一样的教练开关的

楼主:
功能清楚了,只是在飞行模式下这样的功能能生效还是不妥当的。增加了风险。很多控都有教练功能,只是在教练模式下这样的功能才生效。
而且说明书也没写到这功能,那位模友也是持控方式有问题,一紧张手指就按住了那开关。那哥们已经拆掉了这个开关,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