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AR求助!

楼主(2013-11-06):
请教VBAR接卫星天线如何对频到JR11X遥控器

网友A:
卫星天线要先对频的
在原接收机上

网友B:
接收机页面选好接收机类型,控放到对频状态,点击***通电对频,一秒钟内拔电插电,然后,对好了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十分感谢,受益颇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卫星天线要先对频的
在原接收机上

感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页面选好接收机类型,控放到对频状态,点击***通电对频,一秒钟内拔电插电,然后,对好了

谢谢,长见识了。

网友:
学习了 不懂J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