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 调参连接不上电脑!

楼主(2013-11-06):
大家帮我看看什么原因啊。驱动程序就是安装不了!

网友:
重启下电脑试试

网友:
驱动没装上

网友:
把原来的驱动卸载,然后先执行安装程序,再根据提示操作。还不行换个USB口或数据线再试。

网友:
下载usbserver。sys这个文件到系统木绿

网友:
没用的    你只能选择重装电脑系统  选装WIN7的  我的联想G400笔记本也是这个问题  就是装不上 DJI的技术都装不上  让我重装系统.....但是我的台式电脑却可以装上   希望DJI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看5楼,正解

网友:
重头来一遍

网友:
下个补丁。。。。。。。

网友:
进入设备管理器,右击感叹号设备,更新驱动-从列表和指定设备安装。。。-在搜索中。。。。-然后浏览C盘(你安装驱动的位置)。。。。。。。。。一般在C:\Program Files\DJI Product\DJI driver1.0
如果还不行的话,到搜索这个位置,你点击下面的我不要搜索我要自己选择安装的驱动,试试,我不记得我以前是怎么搞定的了

网友:
去网上下载一个USBER.??? 的文件, 百度一搜就有,放到指定的目录就行 Q :564960433

网友:
http://www.dji.com/cn/faq/naza-m-v2-faq-cn/连接在这里

网友:
你们都说完了,我没什么可补充的了

网友:
最后用谁支的招成功了,别忘了说一声!

楼主:
感谢大家那么热情,我下午搞定了,直接换了台电脑!不过这个问题我会用之前那个电脑把他解决的···谢谢大家,好心人真多

网友:
終於解決了,解決就好(系統重裝會比較快些)要不一個一個找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