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增稳模式可以用在降落的时候吗

楼主(2013-11-06):
大家好,最近用apm飞控组装了一套固定翼飞机,还没有飞,想在降落的时候采用增稳模式降落,不知是否可行?
不是很确定增稳模式下是否有高度保持的作用,不过看了看apm的代码,遥控器的姿态指令没有输入时,好像没有高度保持,只是保持了预设的平飞姿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的,多多指教下,这个思路是否可行,多谢各位了。
另外我觉得RTL的默认盘旋高度100米是不是太高了,是否可以调低些呢?

网友:
个人感觉 用航点降落更好点  以前有人做了  降落用多个点 然后缓慢下降高度  最后实现降落的  不知道这个对你有没有帮助

楼主:
嗯,等飞好了Auto模式,可以试试这个想法,不过需要高度比较准确

网友A:
增稳和手动操作差不多的。
只不过在增稳模式下,如果你没有操作,但是飞机被风吹的有角度变化的时候,飞控会自动修正。
意思就是飞控只允许飞机按照操作者的意图旋转(侧倾和前后仰),否则舵机就会动作,试图修正回来。

还有平衡模式:松杆就是飞机平飞,不管飞机在什么状态,飞控都试图将飞机修正到平飞状态。
推杆的话,就是代表飞机的角度,操作杆在什么角度,飞控就会有舵机动作,直到飞机的姿态和摇杆的姿态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稳和手动操作差不多的。
只不过在增稳模式下,如果你没有操作,但是飞机被风吹的有角度变化的时候, ...

多谢了,你指的平衡模式是线控模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了,你指的平衡模式是线控模式吗

增稳 =  ACRO

STABILIZE,                    最简单的 平衡模式,不建议使用。
FLY BY WIRE_A (FBWA)  平衡模式
FLY BY WIRE_B (FBWB)  平衡模式+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稳 =  ACRO

我记得wiki上面的stabilize翻译的是增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记得wiki上面的stabilize翻译的是增稳啊

这就是看中文和看英文的区别。翻译之后的文字,总有些理解用词的问题。
我没有看过APM中文怎么翻译,我只是根据英文的意思和我们一般中文的用法说的。

ACRO 就是角速度控制模式,打舵就改变角度,松杆保持当前角度。

stabilize 就是角度控制模式,操作杆在什么角度,飞机就在什么角度。

你说该怎么翻译比较准确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记得wiki上面的stabilize翻译的是增稳啊

ACRO 就是如果你没有打舵,而风把飞机吹的改变角度,那么飞控就动作,修正。
这个应该是增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RO 就是如果你没有打舵,而风把飞机吹的改变角度,那么飞控就动作,修正。
这个应该是增稳吧?

ACRO在apm里有这个模式吗,为什么我只看到了stabilize,fly by wire,Autopilot,RTL,Loiter五个有自驾仪参与的模式呢,你说的ACRO从最后你解释的意思我感觉有点像fly by wire

网友:
引用 楼主:
ACRO在apm里有这个模式吗,为什么我只看到了stabilize,fly by wire,Autopilot,RTL,Loiter五个有自驾仪 ...

你在哪儿看的信息啊?

最权威的信息是:http://plane.ardupilot.com/wiki/flying/flight-modes/

manual: 全手动,飞控不参与
ACRO 就是角速度控制模式,打舵就改变角度,松杆保持当前角度。
stabilize 稳定模式,其实就是水平飞行模式,也叫平衡模式,是角度控制模式,操作杆在什么角度,飞机就在什么角度。(不建议使用,建议用下面的那两个,我也没看到为什么)
FLY BY WIRE_A (FBWA)  平衡模式,
FLY BY WIRE_B (FBWB)  平衡模式 + 定高

还是看英文原文吧。

楼主:
我看的是比较早的wiki,https://code.google.com/p/ardupilot-mega/wiki/FlightModes,好吧,我看看新的吧

网友:
我觉得11L是对的,我用过apm飞固定翼,acro是旋翼的一种模式。

网友:
13楼正解
apm固定翼 没有acro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