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只支持3s。电条,电池都是4s的。全油门会不会烧电机 ...
电机只支持3s。电条,电池都是4s的。全油门会不会烧电机?

楼主(2013-11-06):
电机
是狼雨2216-1250kv。配合9.6浆。

网友A:
应该不会吧?

网友B:
有可能会烧的,看运气吧,最好还是上3S的电池吧

网友C:
桨配小一些

网友D:
最好别搞

网友E:
飞到一半自动拉烟,壮观

网友F:
用小桨,转速会很高。从6x4开始尝试吧。

网友G:
拿分走人

网友:
桨换小点

网友H:
最好不要!但是你想实验的话也可以!把结果告诉一下哦!

网友I:
樓主試試看,我們在這裡等你的報告.

网友J:
买一个吧,拉烟了不光是一个电机的代价。

网友K:
配7寸桨正好,电机无所谓几s,只要负载电流在承受范围就ok

楼主:
我还是正规配置吧,不乱来了,哈哈

网友:
肯定会发热 烧不烧 要看 你用的浆大不大 要是浆大了 电机受力 电流就高 电流高了 你电机就发热 因为你的电机里面的铜线根本承受不到这么大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