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正一下 是600用什么牌子的电池多大毫安的比较容易放到电池仓里去

楼主(2013-11-06):
如题

网友:
600的飞机一般都是用5000mAh 6S或者2组3300mAh 6s的,市面上基本是这个容量的电池都能放到电池仓里!
保险起见,建议你了解一下你电池仓的最大尺寸,再去了解一下电池组的最大尺寸

网友A:
我试过格式3800mah 6s。将将可以塞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格式3800mah 6s。将将可以塞进去

照您这么说格氏的3200 6S 那不是很容易就放进去了?还有一个疑问 格氏的2200 毫安11.1v的 30C 比25C 大不少 按照同样的理论 3200毫安6S的35C 个大呢还是3300毫安 25C 的个子大呢,有用过的告诉我下吧

网友:
没用过3200,不过应该没问题。

去格式的网站上应该可以查到详细的规格

网友:
我在飞600EFL,两个4200的电池正好塞进去,挺悬停8分钟电池微温,感觉有点重了,3600的电池飞起来好多了,也很好塞进去,6分半无压力,两种电池都是HRB的,目前只敢飞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