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Y6初次试飞成功。已上视频。

楼主(2013-11-06):
机架轴距800,TM4014电机(原飞越4114电机换下),好盈30A铂金,XA飞控,桨1755碳纤桨,6S 5000毫安电池两块。自动起落架,可折叠机身,360度旋转云台。含两块电池全重5200克。调试好了简单试飞成功,还没拍视频。

http://www.tudou.com/v/wtK85ql9_6g/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这是试飞和测试飞的剪辑,6S5200毫安电池两块,测试飞行飞了23分钟(航线加悬停) 下来电压3.7,冲进电8030。

首次试飞

首次试飞

网友A:
楼主上视频啊!

网友:
这个Y型6轴,上下两个电机如何固定的啊?

网友:
求视频啊!

网友B:
能折叠的吗? 我的Y6也是用SX飞控,很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折叠的吗? 我的Y6也是用SX飞控,很爽

可以折叠,脚架也是电动升降。

网友C:
请问楼主,Y6如果失去一桨,还可控吗?

网友D:
期待你的飞行视频,如果效果好的话我也重新回归Y6,以前做过一个用12寸桨的,感觉飞行时间不如正6轴的所以就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Y6如果失去一桨,还可控吗?

这可能正是Y6的优点,失去一个电机动力不会摔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期待你的飞行视频,如果效果好的话我也重新回归Y6,以前做过一个用12寸桨的,感觉飞行时间不如正6轴的所以就 ...

有可能飞行时间不如正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可能正是Y6的优点,失去一个电机动力不会摔机。

要动力冗余够才行吧
动力冗余够又导致一个问题 那就是电机效率低下

网友E:
亮点在2个电机放到碳管里面不热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亮点在2个电机放到碳管里面不热吗?

那俩是碳管?用螺丝拧紧那种?

网友B:
我的Y6,3级风下测试,

网友:
电机是亮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Y6,3级风下测试,

很棒!很稳!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池是并联工作  是增加了电流和续航时间?

是的。不用一个电池也是防止万一有一个电池出故障,另一个还能保证飞行,所以采用两块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俩是碳管?用螺丝拧紧那种?

是的,碳管,里面有铝合金支架。

网友:
走過必留名!幫頂一下

网友H:
看看续航时间。 tm4014 挂1755 效率如何阿? 我的X8是1447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看续航时间。 tm4014 挂1755 效率如何阿? 我的X8是1447

看TM电机介绍,330KV的TM1755效率最高。还没飞,我准备了1555、1447和1755各种桨,以后会对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TM电机介绍,330KV的TM1755效率最高。还没飞,我准备了1555、1447和1755各种桨,以后会对比的。

噢.你的是KV330. 我有几颗 4010 .KV 六百多的.

网友I:
期待楼主测试,不知道能飞多少分钟,请教一下,也准备做类似结构,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楼主
1. 楼主电机大碳管是如何与机臂连接固定的?
2.电机的大碳管是多大的管子,结实吗?
3.上下电机距离那么远,是不是效率会高一些?
4.大碳管上面插入机臂的圆孔是如何打的?
期待楼主的答复

网友:
Y型6轴好机好机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期待楼主测试,不知道能飞多少分钟,请教一下,也准备做类似结构,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楼主
1. 楼主电机大碳管 ...

1. 楼主电机大碳管是如何与机臂连接固定的?(连接部分车的铝合金连接圆管件,用管夹固定)
2.电机的大碳管是多大的管子,结实吗?(管子外径5CM,厚度1MM。因为还没飞过,坚固程度还不知道,但是理论上应该没问题,终究内部还有铝合金支架。)
3.上下电机距离那么远,是不是效率会高一些?(我认为是这样)4.大碳管上面插入机臂的圆孔是如何打的?(用台钻金刚砂打孔器钻的,淘宝有各种规格的金刚砂打孔钻)
理论值这个配置能飞16分钟,但是我估计飞不到。

网友I:
引用 楼主:
1. 楼主电机大碳管是如何与机臂连接固定的?(连接部分车的铝合金连接圆管件,用管夹固定)
...

我没看错吧?管臂厚度是1CM?
也就是10MM ?
那么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没看错吧?管臂厚度是1CM?
也就是10MM ?
那么厚啊?

您没看错,是我写错了,已改。谢谢!

网友I:
引用 楼主:
您没看错,是我写错了,已改。谢谢!

呵呵,是1MM对吗?
手压管子会变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呵呵,是1MM对吗?
手压管子会变形吗?

不会,很硬的,和金属的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很硬的,和金属的一样。

多谢答复~

网友J:
一样的电机电调电池桨   差不多的机架重量  Y6比米6 续航短20%。。。 实测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样的电机电调电池桨   差不多的机架重量  Y6比米6 续航短20%。。。 实测

哦,谢谢您!

网友(2013-12-15):
亮点在2个电机放到碳管里面

网友:
看帖 后回帖是美德,拿分 走人,哈哈

楼主:
今天调试试飞了一下,改日再飞拍视频。

网友B:
想问一下你那脚 架哪里买的,我也想弄你那种脚架

楼主:
淘宝就有,固定翼的起落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你那脚 架哪里买的,我也想弄你那种脚架

淘宝上就有,搜固定翼起落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上视频啊!

已上视频.

网友I:
楼主,脚架多重一个,插进去的碳管刚好合适?结实么?
能否PM个链接,或者关键词?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脚架多重一个,插进去的碳管刚好合适?结实么?
能否PM个链接,或者关键词?

M5的长螺丝去帽后,逐层套粘碳管,最后一层为16mm.

网友K(2014-03-13):
引用 网友B:
我的Y6,3级风下测试,

看起来很稳啊,和四轴同样环境下比较过吗?有风时怎么样?

网友L:
楼主狗台的第三轴好像是舵机,咋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狗台的第三轴好像是舵机,咋弄的?

自己设计的,在某宝买的360度旋转大扭力舵机和齿轮制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起来很稳啊,和四轴同样环境下比较过吗?有风时怎么样?

比四轴要稳,而且很适合航拍,因为转弯是很柔和平稳,这与上层电机比较高有关,中心板部分与电机形成了盆地形态,所以会稳。而且上层电机高一些,电机推理对机架的下压力也会相对弱一些。

网友:
桨是不是距离太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设计的,在某宝买的360度旋转大扭力舵机和齿轮制作的。

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