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6测试飞行。(视频在95楼)

楼主(2013-11-06):
机架轴距800,MT4014电机(原来是飞越4114电机),好盈30A铂金,XA飞控,桨1755,电动收放起落架,6S 5000毫安电池两块。全重5200克(含6S 5000毫安电池两块)。初次调试试飞,平稳起降,已上视频在95楼。

网友A:
我的四轴4110电机,1555桨,6S10000电池,起飞3450G,飞了30分钟,你的呢?

网友B:
电机座如何制作的啊?

网友:
视频!视频!视频!
这么好的东西没有视频怎么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四轴4110电机,1555桨,6S10000电池,起飞3450G,飞了30分钟,你的呢?

还没飞,要过几天,因为要出国十多天,飞完汇报。我这个能飞20分钟就满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座如何制作的啊?

电机桶内有支架。

网友C:
反扭抵消,1555桨电机比较累啊

网友:
原来上下桨可以不一样大啊

网友:
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
做的相当漂亮,也很专业,,,首飞记得呼我一下啊,要看视频,,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扭抵消,1555桨电机比较累啊

试试看,不行都用一样的桨。

网友D:
电机是怎么安装的?

网友E:
我怎么觉得浆应该上小下大呢,看网上资料 是这样的
上大下小,下层浆岂不是吸不到空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怎么觉得浆应该上小下大呢,看网上资料是这样的
上大下小,下层浆岂不是吸不到空气

我是看到国外有人这么做的,实际效果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是怎么安装的?

电机桶内有铝合金支架从外部用螺丝固定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怎么觉得浆应该上小下大呢,看网上资料是这样的
上大下小,下层浆岂不是吸不到空气

我有一个问题:上面的图中浆效是在同功率条件下得到的还是双桨的功率是单桨的一倍?

网友:
漂亮的机子,飞行性能一定很好

网友:
顶一个!首飞成功

网友G:
led灯的位置好像飞行中看不到了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怎么觉得浆应该上小下大呢,看网上资料是这样的
上大下小,下层浆岂不是吸不到空气

你说的对,该型动力系统如上下同型电动机的桨要 上小 下大  ,效率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led灯的位置好像飞行中看不到了吧

暂时放在这里,还没有最后完工。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说的对,该型动力系统如上下同型电动机的桨要 上小 下大  ,效率提高

我感觉上面的小,风力正好是压住下面,我用下面小桨,是目前觉得同样大小的下面的桨会碰到脚架,飞起来都试试上大下小和上小下大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有一个问题:上面的图中浆效是在同功率条件下得到的还是双桨的功率是单桨的一倍?

我是按增加百分之六十计算的。

网友I:
楼主你这个上下电机那个圆的是什么东西还就是怎么固定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这个上下电机那个圆的是什么东西还就是怎么固定电机的

碳纤维管子,电机放在碳纤管里,碳纤管内由铝合金电机座,在碳纤管外用螺丝连接的。白色圆的是GPS.

网友J:
引用 网友E:
我怎么觉得浆应该上小下大呢,看网上资料是这样的
上大下小,下层浆岂不是吸不到空气

不是吧   个人认为恰相反   而觉得楼主的是对的  共轴双桨与上下层电机各带一桨就不是一码事  虽然上下电机在同一轴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有一个问题:上面的图中浆效是在同功率条件下得到的还是双桨的功率是单桨的一倍?

老高觉着可能吗?

网友:
RE: 新做Y6准备择日试飞

机机很不错哦,回来试飞后要汇报一下啦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是按增加百分之六十计算的。

其实在匹配好的情况下,相同功率时升力增加15-30%,相同功率的意思就是要是两个电机,每个电机电流减半。
这是有文献记载的,如果效率低,那时咱们没有匹配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J:
不是吧   个人认为恰相反   而觉得楼主的是对的  共轴双桨与上下层电机各带一桨就不是一码事  虽然上下电 ...

我曾试过上大下小,好像悬停时间稍微长一些,增加有限。

网友:
上下电机的kv值一样吗,是不是上面用300多kv的,下面用400kv的

网友:
很漂亮的机机

网友K:
引用 网友H:
你说的对,该型动力系统如上下同型电动机的桨要 上小 下大  ,效率提高

但何以解释 draganflyer X6 和X8 都是上转子16寸 下转子15寸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但何以解释 draganflyer X6 和X8 都是上转子16寸 下转子15寸呢

我个人认为,上小下大的桨未必会比一层桨有明显的效率上的提高。

网友K:
引用 楼主:
碳纤维管子,电机放在碳纤管里,碳纤管内由铝合金电机座,在碳纤管外用螺丝连接的。白色圆的是GPS.

电机桶自己做的?还是买的,我也想要
高度是多少?

网友K:
求问电机桶和碳管的固定方式,谢谢!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我的四轴4110电机,1555桨,6S10000电池,起飞3450G,飞了30分钟,你的呢?

能详细一下配置吗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曾试过上大下小,好像悬停时间稍微长一些,增加有限。

电机kv值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机桶自己做的?还是买的,我也想要
高度是多少?

是自己做的,高度18CM。

楼主:
引用 网友K:
求问电机桶和碳管的固定方式,谢谢!

有点难解释,因为没有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L:
能详细一下配置吗 感谢

现在是,飞越4114电机,正式试飞改用MT4014电机,好盈铂金30电调,xa飞控,FUTABA6014接收机,上桨1755,下桨1555碳纤,FPV大疆图传,视频飞行5.8G图传加视频眼镜,狗3两轴云台加自制360旋转,机身碳纤维,不含电池重量3000克。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机kv值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网友:
机架自己做的?分享图纸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碳纤维管子,电机放在碳纤管里,碳纤管内由铝合金电机座,在碳纤管外用螺丝连接的。白色圆的是GPS.

你这个设计不错,电机固定在里面的铝合金上?是否可以尝试将两个电机放机架上侧?类似同轴反转电机。

网友:
只有学习的份

网友B:
反正我觉得电机桶内的结构才是亮点!

网友:
等楼主测试,同求固定电机的方法,感觉很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碳纤维管子,电机放在碳纤管里,碳纤管内由铝合金电机座,在碳纤管外用螺丝连接的。白色圆的是GPS.

楼主,这样的话,电机线岂不是没有地方走内线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F:
是一样的

您好。。。想向您咨询个问题。
现在我有dji 的飞控  做一个 y6形 多轴
dji 好像只支持一样的电机和一样的桨。。
想问问 如果是这样 x6 和 Y6  哪种效率会低  低多少呢!

谢谢您

网友:
你好  桨间距是不是有点大啊? 会不会造成飞行不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自己做的,高度18CM。

你好  桨间距是不是太大了。。会不会影响飞行稳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M:
您好。。。想向您咨询个问题。
现在我有dji 的飞控  做一个 y6形 多轴
dji 好像只支持一样的电机和一 ...

效率问题至今没有有给出权威的测试结果,个人感觉Y6稳定,且有视频显示当一个浆失效时Y6可以正正常降落。而且降落特性一定好于*6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有点难解释,因为没有图纸。

实物拍个照也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我觉得电机桶内的结构才是亮点!

不复杂,就是车的铝合金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K:
实物拍个照也行,谢谢!

电机桶内用了类似这个长短不一的规格东东。

网友D:
速度上实验视频,等结果,开始好奇机臂和电机桶的固定方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速度上实验视频,等结果,开始好奇机臂和电机桶的固定方式了

好的,我尽快飞起来录制。

网友N:
机架自己做的?卖成品么?

网友K:
引用 楼主:
电机桶内用了类似这个长短不一的规格东东。

不好意思,我想知道的是碳管和电机桶的固定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机架自己做的?卖成品么?

抱歉,我就是自己做着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好意思,我想知道的是碳管和电机桶的固定方式

这个东西,用管夹上下固定各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我就是自己做着玩的。

分享个图纸行不?sounos@qq.com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N:
分享个图纸行不? 呵呵

已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发

多谢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用管夹上下固定各一个。

谢谢!
然后再用粗的碳管套在上面? 铝合金的吗?

网友:
从此见贴就回~ 好帖要顶!

楼主:
引用 网友K:
谢谢!
然后再用粗的碳管套在上面? 铝合金的吗?

对,铝合金的。粗管子可不是套上面的,是这个铝合金件固定住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A:
我的四轴4110电机,1555桨,6S10000电池,起飞3450G,飞了30分钟,你的呢?

多大的轴距,挂的微单吗?

网友A:
挂狗,700轴距

网友:
很不错,很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狗,700轴距

我也是挂狗,对于不是搞专业航拍,狗已经足够了,现在电视剧航拍部很多摄制组都用狗3,我们业余玩,狗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多大的轴距,挂的微单吗?

轴距870,挂狗,也可以挂微单。

网友K:
引用 楼主:
对,铝合金的。粗管子可不是套上面的,是这个铝合金件固定住的。

谢谢!明白了。
不过这样设计好像重量略微大了些,粗略计算每个机臂,光这两个零件就接近100g。

网友K:
引用 网友K:
谢谢!明白了。
不过这样设计好像重量略微大了些,粗略计算每个机臂,光这两个零件就接近100g。

不过强度足够了,呵呵

网友:
好漂亮的鸡鸡,给力,做个标记,深入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过强度足够了,呵呵

这么大的机器,100克很不重要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么大的机器,100克很不重要了。

当然!啥时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当然!啥时飞啊?

就是没时间,北 京市区内也不让飞,加上我不断出差,看来首飞要20号以后了。

网友:
祝首飞成功!关注视频!

网友:
哗! 三个锤头

网友(2013-12-28):
引用 楼主:
就是没时间,北 京市区内也不让飞,加上我不断出差,看来首飞要20号以后了。

等试飞的结果

网友:
一堆米物

网友:
分享一下机机的图纸呗,楼主773158684@qq.com

楼主:
今天调试试飞了一下,改日再飞拍视频。

网友:
楼主好 我也是Y6 比你的差远了 分享一下图纸吧 我也改进一下 谢谢了563361829@qq.com

网友:
好霸气啊

楼主:
这是试飞和测试飞的剪辑,6S5200毫安电池两块,测试飞行飞了23分钟(航线加悬停) 下来电压3.7,冲进电8030。
[url=http://www.tudou.com/v/wtK85ql9_6g/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楼主:
测试震动硬挂 GOPRO3无果冻现象

网友:
土豪 我们做朋友把

网友:
顶顶 折叠Y6太厉害了 效率很高啊

网友P(2014-02-17):
引用 网友F:
其实在匹配好的情况下,相同功率时升力增加15-30%,相同功率的意思就是要是两个电机,每个电机电流减半。 ...

相同功率时升力增加15-30%  您指的是不是这个意思:例如:取三个同样10A电流可以拉力1公斤的电机,单电机时是10A拉力1公斤,如果共轴排列上下两个电机电流减半,单个电机5A电流,两个电机是10A电流,但是两个电极的总拉力会提高15——30%的拉力也就是1.15公斤到1.3公斤的拉力?
请教!

网友F:
引用 网友P:
相同功率时升力增加15-30%  您指的是不是这个意思:例如:取三个同样10A电流可以拉力1公斤的电机,单电机 ...

实践中做不到这个效率,很多人测试都是效率低20%左右,如果和整机效率结合起来,这种方式的效率不低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F:
实践中做不到这个效率,很多人测试都是效率低20%左右,如果和整机效率结合起来,这种方式的效率不低的

感谢老兄的回复,即使低20%的拉力这样也是很诱人呀!单个电机电流减半,两个电机的总拉力按照我之前举得例子也是1.6公斤呀!这样两个电机的耗电也是10A,但是拉力是单电机的1.6倍!
如果同样轴距电机、浆和起飞重量相同的话岂不是H8比H8也多耗不了多少电能!我觉得甚至可以用更少的电能带同样的负荷,不知是不是可以这样!?

网友Q:
再赞一个,支持Y6

网友F:
引用 网友P:
感谢老兄的回复,即使低20%的拉力这样也是很诱人呀!单个电机电流减半,两个电机的总拉力按照我之前举得 ...

一般来讲,H(X)8机型的可以带起比自身重量重两倍的负载(包括电池),而平铺8轴做不到。同样轴距的情况下,x8的负载能力强的多,主要是能用大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来讲,H(X)8机型的可以带起比自身重量重两倍的负载(包括电池),而平铺8轴做不到。同样轴距的情况下 ...

感谢您的回复,不好意思老兄,我把字打错了,应该是:如果同样轴距电机、浆和起飞重量相同的话岂不是H8比H4也多耗不了多少电能!我觉得甚至可以用比H4更少的电能带同样的负荷,不知是不是可以这样!?    您看以您多架H8制作的经验,是否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来讲,H(X)8机型的可以带起比自身重量重两倍的负载(包括电池),而平铺8轴做不到。同样轴距的情况下 ...

老高谢谢你!正想弄一个Y6飞飞!然后带狗,肯定很拉风!哈哈!
有了你的架子,看来我的架子有原始图形了!

网友(2014-09-26):
引用 楼主:
这是试飞和测试飞的剪辑,6S5200毫安电池两块,测试飞行飞了23分钟(航线加悬停) 下来电压3.7,冲进电8030 ...

求此视频的音乐名字,很多次在德国的mikado直升机广告中见到这个音乐,一直查不到音乐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