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割机

楼主(2013-11-06):
    想买一台 激光切割机,用于切割巴尔沙板 和 层板(自用,非工业生产)。 什么规格的合适?价格多少?

网友:
沙发不留,懂的解答

网友:
终于可以发言了,,先顶贴。。等楼下回答

网友:
没想过买这样的装备!不知道留着等楼下的解决!

网友:
楼下解答

楼主:
  便宜的3000多,贵的3,4万。 有什么区别吗?  我只用来切割层板,巴尔沙。

网友:
再买个3D打印机,小零件打印。

网友A:
我也考虑过这个,经过调研发现,小的精度不高,需要买2万左右的才可以。如果切割的数量不多,个人感觉 还是代加工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考虑过这个,经过调研发现,小的精度不高,需要买2万左右的才可以。如果切割的数量不多,个人感觉 还是 ...

非常感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考虑过这个,经过调研发现,小的精度不高,需要买2万左右的才可以。如果切割的数量不多,个人感觉 还是 ...

也就是说,2万以下的 用来切割飞机结构件 精度不够?误差有多大?

楼主:
还有知情者吗?烦劳指点

网友:
几千元的功率不稳定,靠透镜传输,距离远一点功率不够,近了又过大了。

网友:
个人感觉还不如买个雕刻机来的划算。

网友:
路过,帮顶!!拿分,走人!!呵呵

网友:
淘宝买个60w的 4060的尺寸就可以呀 我买的4500元左右 但是买了就没用几次
如果加工的少 建议找人给你加工 精度就是你说了算了 要不自己动手精度不行的时候真着急

网友:
不需要用到雕刻机,毕竟Z轴是多余的

2轴数控滑台就够了,激光头功率最起码要达到10W以上才能实现切割层板,将激光头与层板距离控制在10mm内就不需要调整焦距!

网友:
另外,切割用的激光需要用到水冷,整套设备下来费用可能要78千,还是代工比较划算!个人意见

网友:
有高人啊

网友(2013-12-12):
我出激光切割机   4060的  60w的  4000元

网友(2014-10-20):
价格从4000多元到50万不等,但我看了,就我们魔友需求,10多万的比较靠谱。淘宝上多的很,50万的那种可以切钢板

网友(2015-03-07):
学习了,高级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便宜的3000多,贵的3,4万。 有什么区别吗?  我只用来切割层板,巴尔沙。

一般都是在激光功率和加工尺寸上。加工尺寸越大,切割的材质越厚,温度越高就越贵。如果不是很大的工件。可以用低价的机器。另外,所谓的进口激光管,并不比国产的好。所以,不必为所谓进口多花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在激光功率和加工尺寸上。加工尺寸越大,切割的材质越厚,温度越高就越贵。如果不是很大的工件。 ...

感谢

网友(2015-10-18):
看来我以后肯定是是找代工了

网友C:
自己做一个,买几根2千瓦的激光笔,再用凸透镜聚光,功率大的难以想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做一个,买几根2千瓦的激光笔,再用凸透镜聚光,功率大的难以想象

麻烦介绍一下这样的激光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