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电机想做双发。这个电机是180的吗?电机上面的电路板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3-11-06):
麻烦不要劝我换无刷,只想用手上现有的东西锻炼下动手能力,学点东西。

目前有三通直升机拆的电机两个,一个小电机,一个三通接收器,一块电池,共重110g。想用这些东西制作一个双发的固定翼,用差速转向。用尾电机螺旋桨控制升降。

现在的问题是,这两个电机在1s3.6v的电池下,配多大的桨效率最高?

能带起多重的机身?

固定翼的翼展多少cm比较合适?

用哪种机型比较好飞。前拉还是后退?

为什么我这个电机上有电路板,这个电路板是干什么用的?这个电机是不是180的电机?求解

网友A:
尾电机螺旋桨控制升降.......我操  太可怕了 你怎么想的

网友B:
您好 电路板是消除电刷火花的

网友C:
不行吧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行吧感觉!

仔细一看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电路板是消除电刷火花的

没有这个电路板是不是仅仅只是影响电机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电机螺旋桨控制升降.......我操  太可怕了 你怎么想的

不可以吗?舵机改变副翼升降和螺旋桨直接升降不都是改变机身对气流的切割方向么, 当尾部螺旋桨工作的时候,根据杠杆原理会改变机身的攻角,从而达到起降的目的难道这样不可以?求老鸟指点

网友:
可以参考一些双桨玩具滑翔机,什么小黄蜂之类的。
这设备对制作的要求高,因为动力不大,对重量和升阻比的要求就苛刻了。

网友:
没有看明白

网友:
只是感觉难度有点大,祝楼主成功!

网友:
2s的话得配4寸。。。。。1s的话至少也得5寸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以吗?舵机改变副翼升降和螺旋桨直接升降不都是改变机身对气流的切割方向么, 当尾部螺旋桨工作的时候 ...

可以改成电磁舵机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这个电路板是不是仅仅只是影响电机寿命?

您要减轻重量可以去掉电路板飞线消火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改过,直接装30元手投机或者有个60元EPO客机的,在东方****有卖。直接有电机安装位,就是双发的。不需要尾 ...

那是通过油门大小来控制升降的吗?

你说的30元和60元的这两种飞机,翼展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改过,直接装30元手投机或者有个60元EPO客机的,在东方****有卖。直接有电机安装位,就是双发的。不需要尾 ...

你当时改的时候用的是929的正反桨,你说电机和桨极不匹配是什么意思?浆太大了吗? 应该换成多大的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当时改的时候用的是929的正反桨,你说电机和桨极不匹配是什么意思?浆太大了吗? 应该换成多大的浆?
...

你咋知道我用929的桨?嘿嘿。确实太大。容易失速。桨配螃蟹王国那种7.5CM的合适。飞机翼展30元的大概是40吧,60元的是不是60?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咋知道我用929的桨?嘿嘿。确实太大。容易失速。桨配螃蟹王国那种7.5CM的合适。飞机翼展30元的大概是40 ...

你当时做的那个翼展应该有80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当时做的那个翼展应该有80了吧?

没那么大,那个也很小的。

网友(2015-06-16):
引用 楼主:
不可以吗?舵机改变副翼升降和螺旋桨直接升降不都是改变机身对气流的切割方向么, 当尾部螺旋桨工作的时 ...

这个可以我见过类似的成品

网友:
古董电机了。。。最早2010年前  我飞的都是两通道 镍氢电池滑翔机,转弯靠的是 左右电机不一致转速来转弯, 电机转速纯粹的单一。 但速度也够快的……,,,  怀念些啊,,,,,,再看看现在飞的航模  和之前比简直太高大上(天壤之别)啊。。!

网友F:
是180马达,后面电板有三个电容是主要是用于消除电刷火花的。我用3.7伏电上5030马达试过,动力还是可以。至少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拉力。现在我准备试550马达了

网友F:
一个180马达大概有260克拉力吧

网友F:
前面说错了,是上5030桨

网友:
消火花的 电机转速较快的时候 电刷处会出现火花 这个电路板就是消除这个火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