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兔子裝不了

楼主(2013-11-06):
WIN7(64bit)系統

玉兔2 setup(64bit).bat 无法安装
显示"呼叫DllRegisterServer失败, 错误码为0x800281c"
如果用"已系统管理员身份执行"就会闪开闪关

网友A:
好像是缺文件或文件损坏了,同系统电脑拷贝或网上下载WIN7(64bit)系統用的,mscomm32.ocx文件,复制到c:\windows\syswow64目录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缺文件或文件损坏了,同系统电脑拷贝或网上下载WIN7(64bit)系統用的,mscomm32.ocx文件,复制到c:\wi ...

试了, 出来的结果是第三张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 出来的结果是第三张图

没用过兔子,不了解。请把下图中的滑块拉到最下面,确定后重启电脑,再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网友:
你下载一个插件看看,  NET  FRAMEWORK

网友:
我是WIN8,今天也是这些问题,嫌麻烦就找了个硬盘装了个XP,直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兔子,不了解。请把下图中的滑块拉到最下面,确定后重启电脑,再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這个版面在那里?

网友B:
GHOST安装盘安装的系统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个版面在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个版面在那里?

不行, 问题依舊

楼主:
引用 网友B:
GHOST安装盘安装的系统吧?

沒有用GHOST, 虽然也不是正版
至于XP才能装, 我想应该不可能吧, 这是十多年前的系统, 而且安装视频用的也不是XP, 但他能顺利安装我的不行

网友:
setup(64bit).bat 这个应该就是64位系统下用的,换台64位系统再试试,如果可以说明你的系统有问题。再不行,我也邦不了你了,你大神出现了,要不你把程序发给我试试,我这有WIN7/WIN8 64位,WIN7 32位系统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