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VISION重心分布 DIY PHANTOM

楼主(2013-11-06):
老的PHANTOM电池和狗丝都在前端,每次飞完前面两个马达都比较热,如果换装2700电池,重心偏差的离谱,看VISION已经修改了这个BUG,今天用了一天时间,DIY一个布局更合理的PHANTOM ,先把450的DJI30 A 电调皮去掉,能轻点就轻点

自制中心板

转几个散热空

把F450马达装上,卡尺测量了,外直径比PHANTOM的略大几丝

自改LED也装上

V2 GPS把壳去掉,然后贴上自制屏蔽层

机身反装从新打孔安装狗丝,电池后置,原来LED位置走狗丝线和LED线

图传装最后面

装好后加上电池重心刚刚好在中间

重心合适减小马达负担

上盖调转180度安装

OK 完成,2700电池刚好可以塞进原来的电池仓,飞行7-8分钟,下来实测电压3.7

网友:
没看出来电池怎么装的!

楼主:
电池还是原来老电池仓位置,简单来说就是把云台装原来尾部,飞控转180度,这样重心就平衡了,VISION现在也是这么改了设计。电池后置。

网友:
超级棒,步步精心!就连散热孔都打得那么漂亮。

网友A:
效果怎么样,飞行时间有提升吗?

网友:
LZ周围的台子上电池一排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怎么样,飞行时间有提升吗?

飞行时间没有多大提升,但是原先是2200*2并联,双电***飞行,也就是8分钟左右,现在改过重心用单电飞时间差不了多少,双电池效率不高。这样优化了重心马达自然省电一些。另外电池仓内也美观些。

网友:
恩,估计这样整了以后对电机寿命会增加!

网友:
从照片看,楼主似乎是专业做航模的?

网友B:
帮顶,图传用的什么牌子的和功率谢谢,还有供电!

网友:
GPS屏蔽层有用吗

网友:
GPS做了屏蔽肯定会好一些,避免一部分的干扰,貌似XA机架的GPS推荐安装方式就是这样

网友C:
请问你的gps是用锡纸包起来的吗?   锡纸包起来会屏蔽gps信号啊, 还有罗盘会受干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顶,图传用的什么牌子的和功率谢谢,还有供电!

杂牌图传,供电直接总电源接出来,但只能3S。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的gps是用锡纸包起来的吗?   锡纸包起来会屏蔽gps信号啊, 还有罗盘会受干扰啊

只包下半部分,上面部分不能包的。飞行没觉得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包下半部分,上面部分不能包的。飞行没觉得有什么问题。

金属纸靠得怎么近, 罗盘没有干扰吗。 应该有几度偏差

网友:
改的面目全非,但是改的很经典啊!

楼主:
下面屏蔽层做好后,磁环境固定了从做一次指南针校准就可以了。找星和飞行都无异样。所谓金属干绕是指做好指南针校准后又动过结构或者靠近其他金属物才会有偏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屏蔽层做好后,磁环境固定了从做一次指南针校准就可以了。找星和飞行都无异样。所谓金属干绕是指做好指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