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电直,尾舵机请教.

楼主(2013-11-06):
450电直,尾舵机按在机身好还是按在尾管好?
好在哪里?

网友A:
机身上有安装架就放机身上啊(比如pro)没有就只能安装在尾管上了

网友:
不用改装 原配在哪里就在哪里 无所谓

网友:
哪里都差不多,能正常使用就好!

网友:
还真没考虑过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身上有安装架就放机身上啊(比如pro)没有就只能安装在尾管上了

PRO是安装在机身,能改到尾管上去吗?

网友:
当然可以咯

网友:
尾管上容易调整拉杆,机身上坚固好看

网友:
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
最好按机身原设计走。

网友:
能装机身里最好,耐炸,美观。

网友:
装尾管上好难看啊

网友:
想装那里装那里,别太纠结。

网友:
装尾管无比难看。

网友:
装机身吧!

网友:
这里有一个条件,皮传的必须安装在尾管上,轴传的还是安装在机身上为好(也可以安装在尾管上)。原因是皮传的必须拉紧尾波箱,如果尾舵机安装在机身上,会因尾波箱后移而使尾推中立点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