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黑狗3怎么接上图传的?

楼主(2013-11-06):
刚收了黑狗3,有那条AV线,我的图传是5.8G 200MV的。是不是把原来接FPV摄像头的线接到狗3相应色彩的线那里,其中只有红色正极线不接,其它线正常接上图传?

楼主:
没人叼我。。。

网友:
楼主没说明你是那种AV线,如果是三色的就只需要接黑色和白色,这就是视频输出,另外的线是外接电源输入狗3的,如果你的狗用电池这就不需要

网友:
买个蓝色工坊的无刷云台就搞定了。

楼主:
是飞越云台送的狗AV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飞越云台送的狗AV线

楼主的线怎么接的?我也不知道这根线怎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