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3-11-06):
做木船, 用什么胶好, 我做的第一条船用的是白胶,蒙皮也是白胶, 再在船里面刷环氧胶,船壳上原子灰这样做对吗。  谢谢大家给指导

网友:
白胶不防水吧,我是用502固定,环氧加固。考究点的话再在外面刷1~2层玻璃布,直接刷环氧也可以。

网友:
太棒二代 防水胶~ 好用~干的速度正好~ 强度也好~不会搞的满手都是!

网友:
好样的,,帮顶了

网友:
白胶的话需要压紧才能体现牢固的效果 一般用502先定位 点一下就可以了 整体安装好后 再在结合部用稍多的502涂上 让结合部的木头吸收 不知道你说的白胶蒙皮是啥意思 >_<  是不是指船外批灰? 原子灰是一定要的 而且方便上漆 船外做防水的话 上环氧 加玻纤布也可 增加船体强度 再上原子灰批

新人 自己也在做船 不对之处还请各位大大们及时指出

楼主:
谢谢 各位帮助指点 今天在化工商店买了五瓶502胶下午开工 今天在网上订了桐木条(2*10*1000mm)估计也得三四天到 进度逐步上图 请大家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