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F15飞机起飞的时候往左飞,要么往右飞怎么回事?

楼主(2013-11-06):
如题

这个重心对不对?2212,2200电机,6,3桨配多大的翼展才合适。

网友:
轻微倾斜是正常的,螺旋桨有反扭力的。一般副翼微调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忽左忽右又可能是动力不足造成的。在手上把飞机立起来,推满油,看看推力比够不够。

网友:
操作手法也查一下

网友:
各方面都查一下。。。。

网友:
这个不好说要逐一问题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