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速加工中的干式冷却

楼主(2013-11-06):
目前,用以小风扇对着刀具和铝合金工件吹,能冷却工件但对刀具效果不明显,加工效率上不去,主轴安装转速只能到9000转。目前考虑使用半导体制冷片产生冷空气对钨钢刀具进行冷却。不知道效果如何,有实践过干式冷却的兄弟么?

网友A:
控制水量,上去就蒸发了,制冷片,还需要在制冷片上安散热片,风扇,那体积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水量,上去就蒸发了,制冷片,还需要在制冷片上安散热片,风扇,那体积太大了

但是,切削液不够环保。。。

网友B:
用压缩空气去吹。风扇面太大了。压缩空气指那打那,效果特好。如果没有大流量的压缩空气设备。可以考虑一下气雾冷却。类似超声波雾化的那种雾,这种需气量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压缩空气去吹。风扇面太大了。压缩空气指那打那,效果特好。如果没有大流量的压缩空气设备。可以考虑一 ...

气雾,会让夹具生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压缩空气去吹。风扇面太大了。压缩空气指那打那,效果特好。如果没有大流量的压缩空气设备。可以考虑一 ...

用300元那种静音气泵行么

网友C:
有一种装置叫涡旋管,自己搜搜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压缩空气去吹。风扇面太大了。压缩空气指那打那,效果特好。如果没有大流量的压缩空气设备。可以考虑一 ...

正解,楼主所示“干冷”比较疼。

网友:
引用 楼主:
气雾,会让夹具生锈。。

用高浓度切削液雾化不会生锈。

网友:
以前书上见一种气冷的方法,经过过滤的压缩空气(看需要是否除湿或制冷?),经过一个绝缘的金属喷嘴(内有格网结构?)吹向须冷却的加工处。金属喷嘴和机床分别通上一定电压的静电以达到特殊的冷却效果。记不清那边是正极或负极了。

网友:
先把铝件用冰箱冻一下,或把台面装个半导体制冷块

网友:
喷雾 最好 !!!!!!!!!!!1

网友:
喷雾比较干净,我现在用95%酒精喷,铣铝还可以

网友:
小風扇沒啥效果吧。空冷加工都是壓縮空氣,用噴嘴集中吹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装置叫涡旋管,自己搜搜看吧

这个涡旋管,有自己D的可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涡旋管,有自己D的可能吗!?

结构很简单,只是需要用铸造的方式制造。网上有卖的。

网友:
也得考虑经济性吧。 除非不差钱   怎么弄都行

网友:
用酒精要小心防火。

我现在是用的环保切削液。极细小的孔,齿轮泵喷射。效果挺好的。

4L液体,可以用很久!

网友:
就用 气泵的气 对着刀具吹,应该会管用,用风扇很没谱,那才多大点儿流量,面积小根本带不走什么热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