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8V2充电设置里的第一个参数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11-06):
PL8V2充电设置里的第一个参数是什么意思?
Charger Address?
>EXPANSION CH.11

楼主:
Node Connector?
>FMA Wiring
还有这个参数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Node Connector?
>FMA Wiring
还有这个参数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平衡板的接线方式。如果你用的是PL8自带的平衡板,就设成FMA Wiring。如果是其他牌子的,就改成XH模式

网友A:
PL8V2充电设置里的第一个参数是什么意思?
Charger Address?
>EXPANSION CH.11

这个是给多个PL8串联用的。一个PL8设成"PRIMARY CHANNEL"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给多个PL8串联用的。一个PL8设成"PRIMARY CHANNEL"模式

收到,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