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过H377的兄弟一点问题

楼主(2013-11-06):
看各方面消息说这款小机还不错,想请教飞过的兄弟,这款机机最容易坏的地方是哪些地方,最常坏的地方是哪些地方,想买的时候一起入一些配件,少些麻烦!

网友A:
飞过一周,坏了主体架,
以及机罩有裂纹,尾管有裂,拉杆弯,不过这三个不影响,买回配件,没换上去。

网友:
楼下继续

网友:
稳就一个字

网友:
我猜应该头罩,主体,尾管,脚架比较容易坏。。。。

网友B:
还是等亚拓150,双无刷才爽

网友C:
主体连接头罩的那4条东西很容易坏,螺距拉杆几乎一炸就坏,拉杆买FBL的配件,耐炸。尾管,尾电机。其他地方都还好,我飞了1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过一周,坏了主体架,
以及机罩有裂纹,尾管有裂,拉杆弯,不过这三个不影响,买回配件,没换上去。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等亚拓150,双无刷才爽

我也等得有点耐不住了,准备先弄个377来飞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体连接头罩的那4条东西很容易坏,螺距拉杆几乎一炸就坏,拉杆买FBL的配件,耐炸。尾管,尾电机。其他地方 ...

谢谢提点!

网友:
多买点螺距拉杆!

网友:
差不多1个月了,头罩裂了,尾管断了一跟,大桨换了一副,尾桨也换了。其他没事。

网友:
坏过脚架坏过大桨夹还有中联垫圈尾桨其他没了

网友:
150的价格肯定是377的3倍以上!还是不带控的

网友:
377的3轴陀螺好像好一点,80的是3050,377的是3207,和NCPX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