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台用70金属函道,6S 3300-4000MHA电池的函道飞机

楼主(2013-11-06):
如题,因为平时飞600和550级别的飞机所以3300-4000MHA的电池有很多,同时手上也有一个蓝代10叶的70 金属函道,希望用这样的配置找台函道飞机飞下,大家有什么推荐的。

网友:
我用6S 4000mah 35C电池飞蓝岱F9F-8  (也是用蓝岱 10叶的70 金属函道),这一年半下來已超过200航次了
此外,我的蓝岱F-16也是一模一樣的配置,不过還是比较建义蓝岱F9F-8速度快又好飞(F9F-8电池座自己要用木板加長,F-16則不用)

网友A:
水兄可看看这个全球歼十,我用的配置是4S版蓝岱68金属涵道,4S 3300电池,很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兄可看看这个全球歼十,我用的配置是4S版蓝岱68金属涵道,4S 3300电池,很好飞。

我手头的咸道是6s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兄可看看这个全球歼十,我用的配置是4S版蓝岱68金属涵道,4S 3300电池,很好飞。

这个68涵道 飞机能装70涵道吗?

网友:
过来偷学,,嘻嘻一分

网友:
蓝岱的几款70涵道机都可以。 f16 f9f-2 f9f-8 等。f9f 好飞一点。

网友:
su35 不过是双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