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1代失控返航一直爬升不回航 求解

楼主(2013-11-06):
如题 左手开关切到返航 然后精灵就开始直线上升 估计得有100米左右 起始高度10米距离起飞点 15米左右 。这是为啥呢是设置不对吗。爬升过程中切回off处立马停住 切返航又爬升

网友:
左手切到返航?右手吧

网友A:
  • 請確認起飛前已經記錄好反航點位置了,(上電後綠燈是否有快閃二次)?
  • 當時gps訊號為何?
  • 已經爬升了!您又為何要切控開關!(這樣做永遠也沒辦法反航)因為控制權又回您手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 請確認起飛前已經記錄好反航點位置了,(上電後綠燈是否有快閃二次)?
  • 當時gps訊號為何?
  • 已經爬 ...

  • gps讯号 全满。中间切掉我是怕 爬的太高飞过安全区(因为在机场旁边飞)。为什么切返航 他爬高这么多

网友B:
    失控返航是先爬升20M左右,再回来。另外,精灵的失控返航默认是右边的一个3段开关控制,而且前提是你要在调参软件设置最下面一档是失控返航(默认是姿态模式),一般失控返航是关控才会触发。
    尝试失控返航的前提是GPS卫星数在6颗以上,也就是闪绿灯状态,如果没有而外设置新的返航点,默认是通电接收到卫星5颗?以上的地方,所以你需要核实原点位置。
    退出返航模式只能是切换到姿态模式,也就是ATT1。
    另外走边的3段开关应当是机头锁定、HOME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失控返航是先爬升20M左右,再回来。另外,精灵的失控返航默认是右边的一个3段开关控制,而且前提是你要在调 ...

    就算机头锁定 home点 也不能直线飞上去100米左右吧

网友:
    不知道你是怎么弄的,直线升上去还真是第一次听到

网友:
    哦,对了,楼主你飞精灵应该很少做校准吧?为了保险起见我每飞一个地点都做校准

网友C:
    咋可能100米!!爬升20米就返航了!!起飞前你等它记录返航点没有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咋可能100米!!爬升20米就返航了!!起飞前你等它记录返航点没有哦?

    起飞前记录了 返航点的 我也在奇怪的一般来说爬20米 为啥我的爬到这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 請確認起飛前已經記錄好反航點位置了,(上電後綠燈是否有快閃二次)?
  • 當時gps訊號為何?
  • 已經爬 ...

  • 楼上正解

网友D:
    楼主你好,请将 调参软件的界面截图附上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请将 调参软件的界面截图附上看一下

    我木有机器在身边上不了 图。。。。。我可以把图PM给你吗? 晚些时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木有机器在身边上不了 图。。。。。我可以把图PM给你吗? 晚些时候

    你可以将你的QQ PM 给我,我会加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