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TR模拟器总提示要求打开遥控器电源开关w

楼主(2013-11-06):
XTR模拟器,打开软件,先提示:未发现REFLEX接口,请检查硬件连接。

然后,我把加密狗连接遥控器,USB口连接电脑上,这时候点击重试,他就显示请打开发射机,并将所有遥控杆和微调置于中立位置。

我这时候就打开遥控器,他就提示:打开你的发射机电源,

我打开遥控器电源后,他还是这样显示,说要求打开发射机电源,一直都是这样,没有反应。高手分析一下,是加密狗的问题,还是遥控器的问题?

网友:
感觉是线路连接的问题。我的就是这样,动动线,就好了,后来检查发现有一根线断了。
检查一下是这样的吧。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应该是没接好

网友:
换G4或者FMS试一下,如果还是不行,那就是线的问题了

楼主:
内容,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容,谢谢楼上各位

我也刚开始玩这个模拟
你看看加密狗上的开关拨到xtr上了吗

网友:
如果用的是FS 的控 请把控上的高频头取下来,这样就不会再有提示了。不要开控 直接接线控自己会打开的。 如果不是FS控 那可能是狗上的开关没拨到位 祝成功

网友(2013-12-15):
也许可以先开控再开模拟器试试,看看行不行?
我用真控、假控都碰到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