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中的问题

楼主(2013-11-06):
请问我的空和模拟器连接在一起飞的时候为什么油门方向是相反的
求高手指教
还有模拟器与空校准怎么弄啊

网友A:
通道反向点一下就可以了,在遥控器设置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道反向点一下就可以了,在遥控器设置里面。

恩恩。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