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汉小弟求解 急急急!!!!

楼主(2013-11-06):
FUTABA 6303 S.BUS 单线接收 和MB的连接   油门通道是独立的吗??需要连接在接收机还是MB上???
连接到哪个通道???

网友A:
接到MB上

网友B:
建议油门直接接到接收机上即可,Futaba接收机请接在ch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油门直接接到接收机上即可,Futaba接收机请接在ch3

6303上只有4个通道,一个S.BUS通道,一个电源通道,两个其它通道,不知道油门通道是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到MB上

MB上接哪个通道?

网友C:
你叫铁汉为小弟?
你是他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叫铁汉为小弟?
你是他大哥?

你的理解能力真牛,我是他弟好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理解能力真牛,我是他弟好不好

不是我牛,看看你标题“铁汉小弟求解”,我以为铁汉的大哥有急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叫铁汉为小弟?
你是他大哥?

少个标点,晕死,看来该给我铁汉哥道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少个标点,晕死,看来该给我铁汉哥道歉了

纯抬杠,无它意,莫怪莫怪。

网友:
6203油门接3通道!电源接mb的SYS通道!

网友D:
楼上已经有几个相同的答案了,插CH3也就是S-BUS后面那个孔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已经有几个相同的答案了,插CH3也就是S-BUS后面那个孔位。

好的哥,小弟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已经有几个相同的答案了,插CH3也就是S-BUS后面那个孔位。

哥,野兽7075BEC 直接供电你X7上是怎么供电的?有用接收电没有?,求详细图解

网友:
标题显的楼主好美文化,应该:“铁汉:小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