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尾轮安装问题

楼主(2013-11-06):
想在蓝宇塞斯纳上安装一个转向尾轮总成,但是买回来后不知应该怎样正确安装请知道朋友帮忙指导一下谢谢最好有图详细些。尾轮总成看图

网友:
你的飞机是747 后三点起落架的吗?如果是的话,那就是买错错轮了。

应该买图右边这个尾轮。

网友:
塞斯纳的垂直翼是在机尾的上面的吧

楼主:
垂尾的舵面在平尾的后面,我两种尾轮总成都买了,能说一下两种尾轮的具体安装方法吗?

网友:
我也买咯就是还没有安装,

网友:
三角形的是固定在机身上,锁螺丝,一字型中空的是中间穿一颗螺丝,螺丝锁在方向舵面上。钢丝等舵面回中后调整轮子在中点,用顶丝锁紧。这个尾轮组适合大一点的,40级以上的机子用,小飞机用太大太重。

网友:
这个自己选咯!不一定的!

网友A:
你要是装在尾部就按图1安装。要是想用在前轮就按图2安装。不知你能否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装在尾部就按图1安装。要是想用在前轮就按图2安装。不知你能否看懂。

多谢各位朋友的帮助在此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