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好人帮忙指导,天地飞7与naza lite的链接。

楼主(2013-11-06):
首先是三段开关的问题,我用自定义混控12按照那个老方法设置k2开关后,在调参软件里能看到二档位是姿态。但是一档位和三档位分别在gps模式的左边和手动模式的右边,怎么办,要怎么调?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失控保护具体怎么调啊,具体点,太感谢了!有用天七配lite的请加我扣扣,不胜感激!谢谢了!632823952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失控保护具体怎么调啊,具体点,太感谢了!有用天七配lite的请加我扣扣,不胜感激!谢谢了! ...

和你一样配置,一样问题,不过失控保护但是弄好了

网友:
还是说不明白,在写上仔细点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637746&page=1请你看看泡泡大师的教程失控保护什么的都有
在辅助通道设置是自定义所有通道、舵角设置是设置往左往右偏大偏小的、起落架是第五通道、襟翼是第六通道、辅助1是第七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4599这个帖子里有其他接收机接线方法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5876这个帖子是用尽天七所有通道满足NAZA LITE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7746&page=1请你看看泡泡大师的教程失控保护什么 ...

嗯嗯太感谢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太感谢你了!

不用谢大家一起学习